电机烧掉了

楼主(2018-07-03):
一台风机变频器【132KW】,客户说老是过流,期间找电工看过,也没发现问题,电工说变频器有问题。公司派我去现场看看,我拆掉电机线,空试变频器,三相输出正常。检查电机烧掉了。电机为什么烧呢?无非有两种原因:1.超负荷。2.变频器输出缺相。变频器输出缺陷已排除。超负荷也排除,询问操作工运行电流虽然比较大,但并不超电流。那是什么原因烧电机呢?电机检查了 变频器检查了 电机线还没检查,测量电机线发现有一根电阻很大,检查这根电线,发现与变频器连接的铜铝线鼻子,在铜铝结合部有一条裂纹,不仔细看不易被发现,此是变频器频繁报过流并最后烧电机的根本原因。至于这根电线线鼻子为什么会出如此故障,欢迎大家猜想。

网友A:
能用铜线尽量不要用铝线,看到楼主讲到的铜铝线耳,应该是用铝线,部分质量不过关的线耳真会断的,也不是一次两次见到了

网友B:
是不是压接质量不过关吧,

网友C:
线鼻子质量不行。

网友D:
引用 网友A:
能用铜线尽量不要用铝线,看到楼主讲到的铜铝线耳,应该是用铝线,部分质量不过关的线耳真会断的,也不是一次两次见到了
严重同意。本胖基本上就不用铝线。

网友E:
    铜铝线鼻子的可靠性可真是不高,最好用铜线。

网友F:
铜铝接头质量不好,变频器都买了,还在于这点铜线吗。

网友G:
为了点线烧个电机亏大发了。

网友H:
电机是烧了?还是绝缘击穿了?最好拆开电机看看被损坏的状态。铜铝结合部会因为电流而产生化学反应,所以这个地方容易出现绝缘电阻层。时间长了会发热,然后断裂(两种材质的热膨胀系数是不一样的)。

网友I:
估计是电机绝缘击穿了吧。

网友J:
铜铝线鼻子工艺不良造成的。

网友K:
缺相过流是肯定的,不然怎么会烧电机?其二变频额定设置电流不准,设置问题,变频器CT测量不准,这么大电机烧毁绝对是事故。

网友L:
线路维护不到位,加强维护工作力度

网友M:
线径过细?

网友N:
老实说
现在企业用铝线的应该很少了!
我们配电施工不考虑铝线。安全很重要!

网友O:
是线鼻子用小了吗 压不好

网友P:
引用 网友N:
老实说
现在企业用铝线的应该很少了!
我们配电施工不考虑铝线。安全很重要!
电力公司室外架空线99.99%都是铝线啊

网友Q:
事实真的是这样子吗,怎么就不能是变频器的问题造成烧电机呢

网友R:
带变频的电机很少烧,报警的时候没有查出原因吧。

楼主:
回18楼,使用变频,不一定不烧电机,变频器有输出谐波,对电机绝缘影响很大,尤其是电机线长过50米或100米以上对电机绝缘破坏更大,当电机线选细了或电机线是铝线并且有接头,铜铝线鼻质量不好或压线不标准,都可能烧电机,一线电工往往经验不足,只考虑变频器,而不考虑其他。。。

网友S:
电机接线端子发热造成接触电阻变大,三相电流不平衡。一相电流变小,其他两相电流变大。长期下去线圈发热绝缘漆烤坏,绝缘变差烧毁电机。同时变频器检测到电流异常报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