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知识小白请教 这样的直流电路合理吗?

楼主(2018-07-03):
请问这样的电路合理么?我用三菱的QY42P驱动三菱FR-D700变频器 其中变频器的正反转IO端子 我是直接接的Y输出的地址 然后 SD公共端 接我QY42P这边的公共端 也就是0V
感觉最后 会形成如图所示的电路 一个24V是外接的 一个是变频器内部的
请问这个合理吗?会出问题不?是否需要过一个继电器 用继电器触点再接到变频器端子上呢?
谢谢大家

网友A:
只共一极没有问题。

网友B:
没问题的,为了防备接线错误,最好加个继电器,或用独立的输出。

网友C:
共负没问题,经常这样使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C:
“共正”有问题吗

网友E:
电流是要形成回路的,否则就不通了。这是常识。共地当然没问题。怎么会有共电源不共地的问题提出呢?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也没有问题,只要不共正,负就好。

网友F:
万一公用的接线柱坏了,就全部坏掉了。。。

网友G:
这是常用的做法,如你家的设备要与别家的设备进行简单的IO交互,那是就会存在2个电源共地的情况。

网友B:
引用 网友F:
万一公用的接线柱坏了,就全部坏掉了。。。
坏掉了指什么?

网友H:
如果这个DC24V的供电是不同的两个电源有没有问题?

网友I:
该两者均未了解过。
想来,参照两者的说明书,看有否相关的电路;而泛泛地说,电源共用一端是可以的,只要符合具体电路的要求。

网友J:
如果数量不多的话,没啥大问题,当数量达到一定值时,就要多引几根公共线了

网友K:
变频器上的NPN /PNP输入选择设定好;

网友B:
回复 网友H:
楼主这个就属于不同的二个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