标签编程怎么批量初始化变量

楼主(2018-07-04):
以前绝对地址编程时可以用ZRST等指令批量复位,现在变量编程时不知道什么指令能批量复位指定的变量,要一个一个去复位

网友A:
引用 楼主:
以前绝对地址编程时可以用ZRST等指令批量复位,现在变量编程时不知道什么指令能批量复位指定的变量,要一个一个去复位
ZRST指令需要连续地址才能复位。
你可以建立数组,然后使用填充指令来初始化数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