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压器换油和更换分接开关

楼主(2018-07-04):
这台1250变压器停用了两年,之前还用的挺好,两年后想恢复使用,做预防性实验竟然不合格了,绕组阻值不符合,分接开关也坏了。这台变压器放坏掉了。

网友A:
期待楼主做续集,更换过程也拍一组图片出来

网友B:
变压器不是那么容易坏的,怀疑放置之前就有故障了,只不过没有影响使用罢了。

网友C:
会不会是分接开关触点的原因,造成绕组阻值不符合。
或者,连接点的情况。

网友D:
一、会不会是分接开关触点接触不良?二、变压器油耐压是不是不合格了?

网友E:
变压器存放应该有要求的吧。或者是规范之类的,查一下。

网友F:
这个需要专业人士修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