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4):
FX3U使用右边第一个模拟量模块时,这样读取模拟量通道值对吗?
然后还要转成工程量,不知是否有库函数可以使用

网友A:
这是我之前写的一个程序,第二张图就是工程值转换程序里面的一部分程序段。

网友B:
引用 楼主:
FX3U使用右边第一个模拟量模块时,这样读取模拟量通道值对吗?
然后还要转成工程量,不知是否有库函数可以使用

模块设定参数与读取模拟量之间应该加个延时。

至于转换为工程量,你可以使用SCL指令。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因还没有模块,只能仿真,实际对应FX3U-4AD模块,连接0-2.5MPa的压力变送器,这样对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因还没有模块,只能仿真,实际对应FX3U-4AD模块,连接0-2.5MPa的压力变送器,这样对吗?

SIR,我前面已经说过:
设定写入模块的缓冲区需要时间,因此保险起见应加50MS左右的延时,确保参数设定写入缓冲区后再行读取操作。

如果你不使用SCL指令,那么你可以依据论坛常常讨论的线性整定公式编写程序,你的程序中应加入数值上下限的限定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