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120变频器报故障

楼主(2018-07-04):
我有一台6SL3210-1SE21-8AA0  报F7802故障,直流母线电压故障。检查实际母线电压没问题,麻烦各位大师给指点一下。那一块是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怎么检测一下。

网友A:
这个故障需要涉及的问题很多,可以qq交流,加QQ:995644121

网友B:
看,参数r70有直流母线电压吗?如果没有,而实际的直流母线电压存在,那就是内部的检测电路坏了。

网友C:
修过,是驱动电路故障。

网友D:
有面板吗?我有几台就是找不到资料放在这,请问楼上是哪种方式显示出来的

网友E:
要想寻找直流母线电压检测电路。可从电源板直流供电插座处查起顺藤摸瓜,沿电路走向,查看有没有大功率并且阻值较大的电阻,而且好几只串联,一般是两路,一路与P连接,一路与N连接,向后面继续找有一只运放,你就找到了,恭喜你。一般就这个情况,二般的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F(2022-05-08):
回复 网友C:
怎么修好的讲一下啊

网友G(2022-08-11):
回复 网友C:
大师!我也有同样的问题没修好,烦请指教下,万分感谢!我的QQ:6913421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