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4):
为什么GX Works2打不开GX Developer编写的三菱FX2N的PLC程序?

楼主:
按网上的方法还不行,在下菜鸟。请指点

网友A:
引用 楼主:
为什么GX Works2打不开GX Developer编写的三菱FX2N的PLC程序?

请确保你需要打开的程序路径中不包含中文字符!!!

楼主:
还是如此。

在下有点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如此。

在下有点笨

将你的程序打包上传论坛。

网友B:
怎么看着像你的程序缺文件呢

楼主:
。必须要压缩下才能上传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如此。

在下有点笨

将你的程序打包上传论坛。

。必须要压缩下才能上传吗?

网友C:
程序文件压缩打包上传,大家会帮你试能不能打开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还是如此。

在下有点笨

将你的程序打包上传论坛。

。必须要压缩下才能上传吗?

程序开启没有问题,无论在GX Developer还是在GX Works中,但是你上传得程序本身并不包含程序和注释,只有PLC参数。
你看,你程序的资源文件夹内连POU目录都没有。

所以,就这个程序本身来说,只是一个只有PLC参数的空程序而已。

楼主:
这都是以前的程序。都打不开。

网友D:
随便下了一个,打开很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都是以前的程序。都打不开。

前面的回帖我已经说过,当资源文件夹内没有POU目录时,没有是没有程序的空项目。
ab的资源文件夹内容:

因此开启项目后,只有PLC的参数文件。

对比ab项目,其多出了POU文件夹和OTHER文件夹,也就是说,它拥有程序和注释。

当使用GX Works2打开该项目时:

3、对于xingsanjiao也是同样的道理:

最后再提醒一下,路径中严禁使用中文字符,例如:
C;\gongkong\aaa.gpj不会有问题,
如果是:C:\工控\aaa.gpj就会发生问题。

网友A:
另外说一下:
上面的回帖使用三菱中国官网提供的GX Works2 V1.570U版本,Win10家庭版,防病毒软件为Mcafee LiveSafe。

早先的回帖使用GX Works2 V1.576版本,Win7旗舰版,防病毒软件为Mcafee企业版。

所有的软件均来自正版厂商提供。

网友E:
可以打开的,没试过打不开,在软件里面选择好就可以

网友F:
我的这个路径里面的全部都可以打开,以前都是GX Developer编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说一下:
上面的回帖使用三菱中国官网提供的GX Works2 V1.570U版本,Win10家庭版,防病毒软件为Mcafee LiveSafe。

早先的回帖使用GX Works2 V1.576版本,Win7旗舰版,防病毒软件为Mcafee企业版。

所有的软件均来自正版厂商提供。

感谢大神有点似懂非懂。但我用GX Developer又能打开,就是那个名字为ab的程序。我又装了个GX Developer

会不会软件问题。我重装了GX Works2还不行。我是win7。64位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说一下:
上面的回帖使用三菱中国官网提供的GX Works2 V1.570U版本,Win10家庭版,防病毒软件为Mcafee LiveSafe。

早先的回帖使用GX Works2 V1.576版本,Win7旗舰版,防病毒软件为Mcafee企业版。

所有的软件均来自正版厂商提供。

感谢大神有点似懂非懂。但我用GX Developer又能打开,就是那个名字为ab的程序。我又装了个GX Developer

会不会软件问题。我重装了GX Works2还不行。我是win7。64位系统。

SIR,我相信你所谓的在GX Developer中能打开的程序与你上传得不是一个版本.

在GX Developer V8.502Y上,测试结果仍然同我先前的回帖一样,当资源目录下没有POU文件夹的情况下,你不会得到梯形图程序.

网友G:
回复 网友A:
C版,请教下会不会存在GX Developer打不开,用GX Works2可以打开?

网友G:
GX Developer打开时候提示这样,其它文件,包括刚才楼主发的都可以打开,不明所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说一下:
上面的回帖使用三菱中国官网提供的GX Works2 V1.570U版本,Win10家庭版,防病毒软件为Mcafee LiveSafe。

早先的回帖使用GX Works2 V1.576版本,Win7旗舰版,防病毒软件为Mcafee企业版。

所有的软件均来自正版厂商提供。

感谢大神有点似懂非懂。但我用GX Developer又能打开,就是那个名字为ab的程序。我又装了个GX Developer

会不会软件问题。我重装了GX Works2还不行。我是win7。64位系统。

SIR,我相信你所谓的在GX Developer中能打开的程序与你上传得不是一个版本.

在GX Developer V8.502Y上,测试结果仍然同我先前的回帖一样,当资源目录下没有POU文件夹的情况下,你不会得到梯形图程序.

感谢大神的不厌其烦。我向您保证文件夹是同一个文件夹。您说的问题,我研究了下。发现问题了。

解压原文件夹。5个文件。
而用GX-WORK2打开时只剩两个文件夹了。而程序文件无法显示。如图只显示一个什么resource。和程序文件了

麻烦楼主给个win7.64位。gxwok2程序。我这是网上下的2个。不知是不是兼容。杀毒软件也关了,软件重装两次了。
菜鸟表示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另外说一下:
上面的回帖使用三菱中国官网提供的GX Works2 V1.570U版本,Win10家庭版,防病毒软件为Mcafee LiveSafe。

早先的回帖使用GX Works2 V1.576版本,Win7旗舰版,防病毒软件为Mcafee企业版。

所有的软件均来自正版厂商提供。

感谢大神有点似懂非懂。但我用GX Developer又能打开,就是那个名字为ab的程序。我又装了个GX Developer

会不会软件问题。我重装了GX Works2还不行。我是win7。64位系统。

SIR,我相信你所谓的在GX Developer中能打开的程序与你上传得不是一个版本.

在GX Developer V8.502Y上,测试结果仍然同我先前的回帖一样,当资源目录下没有POU文件夹的情况下,你不会得到梯形图程序.

感谢大神的不厌其烦。我向您保证文件夹是同一个文件夹。您说的问题,我研究了下。发现问题了。

解压原文件夹。5个文件。
而用GX-WORK2打开时只剩两个文件夹了。而程序文件无法显示。如图只显示一个什么resource。和程序文件了

麻烦楼主给个win7.64位。gxwok2程序。我这是网上下的2个。不知是不是兼容。杀毒软件也关了,软件重装两次了。
菜鸟表示感谢。

之前的回帖我已经截图说明了,有没有程序体,取决于你的Resource下是否存在POU文件夹且该文件夹不能为空,因此,请仔细阅读我的回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