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无奈,始终找不到这种铜鼻子,求助于神通广大的网友。

楼主(2018-07-04):
谁知道这种铜鼻子的专业叫法,或者能在哪能买到。

网友A:
这个是你要的吗??
【方案】
助力医疗器械智能升级,华北工控推出医疗机器人嵌入式产品方案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不是。

网友B:
如果非要不可的话,就找做鼻子的厂家特制。
【方案】
变频器在车床主轴控制系统中的应用

网友C:
如果用的不多的话可以加工几件,很容易的。
【方案】
台达自动化产品在细纱机上的应用

网友D:
自己出图纸加工吧!
【方案】
案例分享 | 图尔克高度自动化的种子处理过程

网友E:
非标件,基本找不到现货的,考虑一下改换另外的安装方式吧
【方案】
台达AFE有源前端在港口行业中的应用

网友F:
第一次见,这是用在哪里的啊?
【方案】
Pentair:通过准确的沼气提纯评估增强可持续性|维萨拉(Vaisala)

网友G:
猛一看,我还以为液压油管呢。这种铜线鼻子我还是头一次看到。
【方案】
基于台达机电技术的同步与张力传动控制解决方案

网友H:
这线怎么接?
【方案】
建设智慧港口,华北工控可提供港口物联网信息平台计算机硬件方案

网友I:
是在哪里见到或需要在哪里使用,有何使用要求,可否替代.
若是设备上使用,可去相关厂家或行业了解;若是供电线路,是否有可能为试验性产品,或者某领域使用较多或推广期产品。

网友J:
应该可以替代的,不一定要一模一样。

网友K:
这样的鼻子,还是带扣的?那拧的时候导线跟着转吗?如果不转,仅仅是6方的母转,就真的定制了?太特殊了。

网友L:
楼主这种连接器安装时不麻烦吗?后面的线也跟着转。。

网友M:
如果量不大,真可以考虑自己加工

楼主:
回复 网友L:
头是卡在模具里面的  所以不会转动

网友N:
还有这样的,有螺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