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通讯问题,RUN模式时弹出窗口提示无效的地址?

楼主(2018-07-04):
STEP7 PLC在停止和调试模式时可以监控,打到RUN模式的时候,弹出窗口提示无效的地址。我的电脑时WIN10系统,这个和电脑系统有关系吗

楼主:
求各位大神分析一下原因,程序里有个PPI通讯和扫码枪

网友A:
应当与你的扫码枪通讯有关;

网友B:
run时走自由口通讯,所以无法监控

网友C:
停止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两者不可兼得吗?

网友D:
CPU是什么型号的,如果可以换个通许口试试

网友E:
楼主的PLC有几个通信口?如果有两个通信口的话,可以一个口和扫描枪走自由口通信、一个口和编程软件通信!如果只有一个通信口那么在下载程序是要打在停止和调试模式的!因为只有一个口的情况下你打到运行,此时默认走自由口通信的,所以无法和编程软件通信!

网友F:
RUN时被程序指定为自由口或MODBUS通讯模式,停止时为默认的PPI通讯,才可连接。
这是1个通讯口的弊端,如需同时监控,更换两个通讯口的就可以了,比如226或者224XP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是我用自由口那个端口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CPU224XP

楼主:
回复 网友F:
明白了,我的用的是CPU224XP

楼主:
回复 网友E:
WIN10电脑装STEP7MICROWIN 兼容性不知道怎么样

楼主:
回复 网友F:
WIN10电脑装STEP7MICROWIN 兼容性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G:
回复 楼主:
可以安装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可以安装的。
是可以装,但是有些问题。偶尔会报错。

楼主:
回复 网友E:
两个口一个被扫码枪通讯占用的,一个是DP接头好像是和别的设备通讯,这怎么办?可以改DP接头那块的通讯方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F:
两个口一个被扫码枪通讯占用的,一个是DP接头好像是和别的设备通讯,这怎么办?可以改DP接头那块的通讯方式吗?

楼主:
回复 网友H:
看楼下有个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G:
看楼下有个问题

网友F:
回复 楼主:
直接插DP接头上即可

楼主:
回复 网友F:
我不太确定DP口有没有设置啥通讯协议,我的去确认一下

网友A:
插上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WIN10电脑装STEP7MICROWIN 兼容性不知道怎么样
或许可以安装的上!如果不行可以给电脑安装一个虚拟机,然后在虚拟机里装个WIN7旗舰版系统,然后再装这个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