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4):
现在正在学习台达PLC,早两晚仿真发现 :使用 DFLT 指令把整数转换成浮点数后,再DEMUL指令浮点乘法计算,再转换回整数。结果后面两位与正确值有差距。
看图。

跟着我下载到台达 DVP24ES00R2上实测,在电脑上监控,结果还是一样。

网友A:
大部分plc浮点是小数点后面6位

网友B:
你是用浮点数监控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是用浮点数监控的吗?
我点那个梯形图监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部分plc浮点是小数点后面6位
我这几个计算测试都没用到小数

网友C:
引用 楼主:

现在正在学习台达PLC,早两晚仿真发现 :使用 DFLT 指令把整数转换成浮点数后,再DEMUL指令浮点乘法计算,再转换回整数。结果后面两位与正确值有差距。
看图。

跟着我下载到台达 DVP24ES00R2上实测,在电脑上监控,结果还是一样。

正如你看到的一样,台达的确存在这个情况。

这个情况在号称使用软PLC系统的富士上也存在。

同样,在西门子上也如此。

我相信,在其他PLC品牌上也存在。

这是由于PLC使用的浮点数标准为IEEE754标准,其有效值为小数点后6位,因此对于尾数,其采用逼近的方式。

而在PC上,他们并不采用IEEE754,因此能真实地反映正确的值。

这不是台达的Bug,而是标准就是这样。

网友D:
或是程序有漏洞,或是你实验的PLC就这样
我用OMRON的实验
A=0000-9999
B=0000-9999
C=A*B
即BCD运算
或A=0000-FFFF
B=0000-FFFF
C=A*B
即BIN运算
没有实验小数,都没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或是程序有漏洞,或是你实验的PLC就这样
我用OMRON的实验
A=0000-9999
B=0000-9999
C=A*B
即BCD运算
或A=0000-FFFF
B=0000-FFFF
C=A*B
即BIN运算
没有实验小数,都没问题

如果帖子看不懂的请不要回帖!!!!

欧姆龙的来了,你或许可以说还有XXXX品牌的不是这样,那么就请照着楼主的程序去试验一下。

网友E:
引用 网友D:
或是程序有漏洞,或是你实验的PLC就这样
我用OMRON的实验
A=0000-9999
B=0000-9999
C=A*B
即BCD运算
或A=0000-FFFF
B=0000-FFFF
C=A*B
即BIN运算
没有实验小数,都没问题

人家问浮点数,你来个没有实验小数?

上面人家说IEEE754浮点数的有效位造成的……

网友D:
“现在正在学习台达PLC,早两晚仿真发现 :使用 DFLT 指令把整数转换成浮点数后,再DEMUL指令浮点乘法计算,再转换回整数。结果后面两位与正确值有差距。”

“我这几个计算测试都没用到小数”

这是楼主发出的信息
整数变浮点,再做乘法,结果再转换回整数,没做小数计算(整数也没小数呀)

我做了4位数的,只是没提整-浮-整的操作,就遭到嘚啵,好可笑。

来看楼主的数据
2.(应版主要求,先看试验2)

32767*3007=983239369
没看错吧,是10进制(BCD)计算。

是不是与计算器结果一致。

1,再看试验一
32767*12343=404443081
结果一样嘛

再看一个4020*23481=94393620

BCD:94393620

网友E:
引用 网友D:
“现在正在学习台达PLC,早两晚仿真发现 :使用 DFLT 指令把整数转换成浮点数后,再DEMUL指令浮点乘法计算,再转换回整数。结果后面两位与正确值有差距。”

“我这几个计算测试都没用到小数”

这是楼主发出的信息
整数变浮点,再做乘法,结果再转换回整数,没做小数计算(整数也没小数呀)

我做了4位数的,只是没提整-浮-整的操作,就遭到嘚啵,好可笑。

来看楼主的数据
2.(应版主要求,先看试验2)

32767*3007=983239369
没看错吧,是10进制(BCD)计算。

是不是与计算器结果一致。

1,再看试验一
32767*12343=404443081
结果一样嘛

再看一个4020*23481=94393620

BCD:94393620
发好这帖感觉是不是很好?赢了版主哎。

知道版主为何不回应了吗?我不知道。

看懂版主和网友的回答了吗?知道为啥产生误差了吗?

我来告诉你,误差来自于浮点数乘法而不是转换,你整形乘法再转换你算看懂楼主的问题了吗?

网友D:
整形乘法再转换?瞎汪汪,为积分就上某电视购物,签到就2元。

楼主你试一下,将数字改小,由5位改为4位试试

整-浮*-整有误差,你想不通,我也认为没道理,毕竟没有输入小数

量变就会产生质变,5位数*5位数,超过8位了,指令就要变

基于上述二点
整变浮,用的DBLL(双精度32位BIN转浮点),如果再用FLTL(32位BIN转浮点)就不合适了。
同样浮点乘法,用到*D(双精度浮点乘法),没有使用*F,简单看一个占用64位,一个占用32位。
当然浮点转整就用到了FIXLD(双精度浮点--32位BIN),没有使用FIXL
转换后的BIN用了DBSL,因为开始输入的数据是BCD,所以在此用个双字BIN--BSD
你可能注意到了,第一个数字转换(BDSL带符号双字BIN--BCD)结果是000000,是因为结果超出8位了,使用特列出第3例。

你再查查台达是不是有相应指令。

网友E:
本来应该回帖者自己查的资料却让人家提问的查,本来楼主提的单精度问题却硬要扯双精度。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现在正在学习台达PLC,早两晚仿真发现 :使用 DFLT 指令把整数转换成浮点数后,再DEMUL指令浮点乘法计算,再转换回整数。结果后面两位与正确值有差距。”

“我这几个计算测试都没用到小数”

这是楼主发出的信息
整数变浮点,再做乘法,结果再转换回整数,没做小数计算(整数也没小数呀)

我做了4位数的,只是没提整-浮-整的操作,就遭到嘚啵,好可笑。

来看楼主的数据
2.(应版主要求,先看试验2)

32767*3007=983239369
没看错吧,是10进制(BCD)计算。

是不是与计算器结果一致。

1,再看试验一
32767*12343=404443081
结果一样嘛

再看一个4020*23481=94393620

BCD:94393620

单精度浮点数的有效位是7位,以楼主贴出的图片所展示的台达机型并不支持双精度浮点数。

撇开机型不谈,双精度浮点数的有效位是15~16位,因此,当数值足够大的时候,即使使用双精度浮点数,也存在这个问题。

因此,前面网友已经说过了,有效位才是导致这个问题关键。

哪怕你再贴出128位的浮点数指令,也一样存在这个问题。

最后:既然楼主提出了问题,那么回帖者应该竭力解决问题而不是让提问者修改问题,什么5位改4位……所以,答题应尽量以提问者的问题为中心,而不是去扩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