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4):
   一台易驱EDS10005.5kW变频器,上电无显示,经检查,模块没有问题,主电路供电正常,那应该是开关电源有问题,先单独供电18V,看3844的8脚和4脚,电压正常,6脚有10伏左右的输出,看来3844正常,再查开关管,也正常,查支路各元器件也正常,把电容先换了,上电没反应,二极管、稳压管逐个替换,也无效!查看启动电压,只有十来伏,偏低啊,启动电阻是两个150k欧姆的电阻串联,找个50kΩ的给其中一个并联,也无效。是不是有负载短路啊 ,此变频器在到我手中时所有的电容已被同行换了个边,变压器也被拆过,既然启动电压偏低,就先外加18V,变频器顺利启动,测量各电压都正常,带电机测试也没有问题,那就是负载正常,问题出在启动电压上面了?把启动电阻换掉,问题依旧,没头绪没思路了,各位师傅帮忙看看还有什么地方应该注意的呢?

网友A:
     何不换个3844看看,其性能变化也会造成启动困难。

网友B:
是不是过孔问题呢

网友C:
开关变压器坏也有可能,我前几天就碰到一个

网友D:
二次供电回路是否有问题

网友E:
根据你的试验,3844的7脚供电,有2路,其中重点查开关变压器副边经整流滤波提供的那一路。

楼主:
3844已经换过,开关管也换过了,今早一次上电能启动,关掉再开又不行了,二次供电回路的整流二极管,稳压管,电容全部换过了!

网友F:
把3844的供电电容换换,可能电容容量不足了。

网友A:
   是不是7脚启动供电电阻虚焊或电路板开裂?不仿直接从P端另接一路启动电阻到7脚试试。

网友G:
楼主此电路有光耦控制的稳压电路吗?如果有请检查一下光耦和431相关电路,特别是贴片电阻和贴片电容,一个一个拆下来测试。

网友G:
如果是如图电源驱动模块板子,重点检查15V进电源板子的光耦和431相关电路。

网友D:
供电电容多少容量的

网友D:
有LED的话,换掉

楼主:
回复 网友D:
电容已换新的,在我之前,同行已把电容都换了个遍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已直接短接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D:
和LED有关系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B:
Vf会导致的

网友H:
变压器有问题,元件都换了。不妨换变压器试试。

网友D:
回复 网友H:
外界电源没问题不可能是变压器

楼主:
回复 网友H:
感觉不是变压器的问题,有时上电能正常,外加电源点上去就能开起来!

网友I:
易能的变频器吧,楼主发帖最好上图看看

网友C:
回复 楼主:
今天又修到一个开关变压器坏的,搞好久,才修好。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变压器没有旧的更换又买不到,自己绕吗?

网友D:
试试外部供电,工作后断开供电如果工作正常,和二次供电没关系,试试把供电电容容量增加

网友J:
看看尖峰吸收电路,尤其是吸收二极管或吸收电容是否漏电。

网友C:
引用 楼主:
变压器没有旧的更换又买不到,自己绕吗?
找替换的换

网友K:
4脚到5脚之间有个起震的贴片电容,把他焊下来再焊上去试试

网友L:
刚修一个 同型号 LED不亮 换后正常

网友A:
引用 网友J:
看看尖峰吸收电路,尤其是吸收二极管或吸收电容是否漏电。
    这很有可能,很容易被忽略的地方,楼主应该检查一下。

网友L:
回复 网友B:
LED串接在3844供电7脚 你说有没有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已查过,没有问题,二极管换新的,LED已直接短接,怀疑是哪边有漏电流,启动电压只有五六伏,照理是上电瞬间电容充电至16V,实际电压远没有达到,而外加16V电压却能启动,是不是说明电源小板没有问题呢?现在除了变压器没动过其它基本上都换过了,真的没思路了!

网友M:
检查二次供电连线,碰到过汇川变频器跟你一样故障,基板腐蚀开路,绕了一大圈

网友N(2018-09-30):
查红圈内元件

网友O(2018-12-24):
您好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我把Z2稳压管更换了就ok你试一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