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备节拍变慢

楼主(2018-07-05):
设备运行一些时间后,发现整个节拍变慢了,断电重启之后又恢复了会是什么问题.....都是机械结构的,没有软件系统工位

网友A:
你这是个神马设备?据我了解,几乎所有设备都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设备运行一些时间后,发现整个节拍变慢了,断电重启之后又恢复了会是什么问题.....都是机械结构的,没有软件系统工位
运行多久,3年5年了,还是开机10分30分或1-2h
节拍变慢,是到某个动作,还是随机
断电重启又回复,应该是程序问题
可是一句,都是机械结构,没有软件系统,就否定了程序的可能
没有软件系统,也有传感器,继电器,阀电机等东西吧,慢慢查吧

网友C:
会不会外部问题,比如电压偏低了。

网友D:
没有遇到过
也都是机械构建的话不存在重启就可以恢复
倒是有程序控制的重启恢复正常的有!

网友E:
但凡这种设备出现这种情况,都不会是程序问题,还是外部机械结构引起的问题。

网友F:
描述不清楚,网友们只能猜呀!电脑用段时间变慢,大家都能理解……

网友G:
难不成楼主的设备是传送带类的吧

网友H:
如果有光电感应器信号设置为减速,这个光电感应器出故障了,时不时乱反馈一个减速信号,会拖慢生产进度。

网友I:
我遇到的是伺服选型偏小,运行一段时间电机发热,电机扭矩变小造成速度变慢,当然都是机械结构那就看看哪有影响速度的因素了,在现场观察是会观察的出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