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5):
如上图所示  是接到伺服的SD端吗?还有要接几根呢?两个都要接吗?
谢谢指教!

网友A:
这个就是接到伺服驱动器的公用端。这要看你是使用什么样的伺服驱动器。据我所知,现大部份品牌伺服驱动器公用连连端子都是光电耦合型的,是不需要接的。。

网友B:
回复 网友A:
用得是三菱 MR-JE-70A的伺服
因为我是QD75D是差动信号的  所以 手册上写道这个地方需要接到伺服  但是 不知道接到哪一点啊?

网友A:
回复 网友B:
这个接不接根据伺服驱动器的需要来判定,根QD75定位模块没关系。。最好再研究下相关伺服驱动器的手册~~~

网友C:
可以和伺服驱动器端的LG短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