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5):
可不可以一定程度上理解为:传感器检测的精度?
比如某一个光电开关的光点直径是?40,是不是可以理解为,被测物体的变化 必须要大于40mm
如果  被测物体的移动量很小,小于40mm  但此时系统还是需要知道被测物体的变化,这个时候,是不是需要选择光点u直径更小的传感器??

谢谢,本人刚接触,实在没有经验,希望大神们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A:
不会吧?我理解,光点直径指的是受光的死区范围,也就是在光点直径范围以内,都是有效的。它不是一个点,而是一个圆形平面。

网友B:
光点直径我的理解是投出的光点大小
这个和精度么什么关系。
这个对检测对象的被检测面大小有直接关系!

网友A:
光点直径对测转速信号要有考虑,一个圆周运动,要过几个信号脉冲,决定受光的圆盘直径不能小于多少。对其他的测量倒是没什么影响,只要做到沿触发就可以了。

网友C:
光电开关的光点直径是?40,这样说应该是漫反射式光电开关
“被测物体的移动量很小,小于40mm  但此时系统还是需要知道被测物体的变化”
光电开关常用的是检测物体有无,你这样问,这类光电就不只是检测物体有无了,请确认。
要检测物体的移动量,恐怕要用到位移传感器,或视觉....
物体足够大,在检测距离内,光电照到,移动40还是80,结果都一样

网友D:
觉得楼主说的像光幕传感器,也就对射光栅类的,都是一排对射激光,每个之间有间距,物体小于间距的话就可能检测不到,单一的光电开关是光斑区域内可以触发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