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德利上电报FU.14

楼主(2018-07-05):
今天收到一台爱德利11KW的变频器,上电就报FU.14变频器过热,我看了下说明书说是风扇坏了,上电风扇是好的,而且是空载也会报,一上电就报复位了还是报FU.14,我把风扇附近的电阻查了下都是10K是好的,而后把250V1uf的电容换点还是不行,求大神指导下,这跟主板有关系?

网友A:
这个要检查温度检测电路,先找到检温热敏电阻引脚,检查这个电阻及电阻以后的温度检测电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温度检测是在模块里面的,我昨天把模块连个引脚断掉外接个电阻,还是不行估计主板有问题吧!11KW的变频器主板和45KW的主板通用?

网友A:
回复 楼主:
如果时间与精力空许的话,还是把温度检测电路好好修一修吧,必竞更换主板的成本比较高,再说通过修理还可以积累经验并提高技术。

网友B:
不要急躁。故障在温度检测电路,好好查查吧。应该不难,加油

网友C:
估计某个电阻开路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温度是在模块里面的,是英飞凌的模块,温控那两个脚出来通过排线直接连主板的。不知道是不是主板运放的问题,下午在查查。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上电侧模块温度检测那两个脚,运行不报警时是4点几付,运行10Hz就报警啦!在测电压是3点几付。估计跟主板运放有关系吧!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还是和外围的电阻分压最后送到cpu里面

楼主:
这个温控是模块里面出来通过排线直接进光耦356T,光耦出来又回到三极管TIP122,没找到光耦出来接到CPU里面,找了一中午米找到,只找到光耦出来通过排线又回到电源板上去啦!很纠结.

网友D:
你没找一找,三极管的输出到哪里去了,我感觉应该到CPU去了,查一查CPU相应管脚的电压是多少,看是否异常,可通过隔离法【分级切断】,查找。你也可以通过测量主控板与电源板的接插件管座的引脚即温度测量引脚的电压来判断故障点,主控板有一个温度电压检测运放,查一查运放与周围元器件或到CPU的引线是否有锈蚀,断裂的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