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5):
我在做一个项目,客户要求这台设备要带cim系统,请问什么是cim系统,我用的时三菱Q系列的PLC,这个CIM系统的PLC怎么写?请各位前辈指教,越详细越好,因为是第一次接触“CIM"系统,谢谢

网友A:
百度一下就知道了,也就是plc数据接入mes,ERp之类的,还能有什么。

网友B:
CIM系统主要是将客户生产车间产线设备通过光纤链接实时上报相关产品数据和生产参数到客户的MES系统,可以更好的管控产品品质和设备生产效率。

楼主:
请问下,相关产品数据和生产参数通过什么通信方式、以什么形式上报到客户的MES系统的?PLC这一块怎么来写?谢谢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下,相关产品数据和生产参数通过什么通信方式、以什么形式上报到客户的MES系统的?PLC这一块怎么来写?谢谢

网友C:
据我所知,这个PLC好像做不了或不好做。因为PLC无法访问客户系统的数据库。。除非你加个web服务器模块QJ71WS96。。我们的作法是:PLC设好ip地址,开个端口;工控机负责跟客户机系统沟通。采集PLC数据,或给PLC下达命令。.我位上位机一般用lebview 做。。

网友D:
一般来说,像富士康,群创光电这种客户这种需求几乎是每台机必带的,大概意思就是每个工位完成当前产品的工作后按照和甲方IT定好的通讯格式将当前产品ID上抛系统过账。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上位机采集PLC的数据,是采集PLC软元件M的状态吗?

楼主:
回复 网友D:
对,客户是这么要求的,上位机那块不用我们做,可是PLC这块怎么做呢?需要用到什么模块?cc_link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主要是通过三菱QJ71GP21-SX模块组建CC-Link IE 控制网络来实现高速且大容量的数据通信,如果你用的三菱的PLC编程不是很复杂主要是一些数据跟数据之间的交换,还有设备端的一些逻辑处理。

网友C:
回复 楼主:
只要跟上位机通迅上了, 采集PLC什么软元件都可以,一般都是字元件。。

网友E:
加个远程模块,通过http或者sdk等等方式连接mes系统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个cc-link ie control net 由那么多plc模块组成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气工程师需要做的工作有哪些?

楼主:
回复 网友C:
CIM系统我几乎是零概念的,用到什么模块,PLC部分的程序怎么写,和上位机的通讯,这些都不懂,您能细说吗?谢谢

网友C:
回复 楼主:
这个三言两语能说得清吗?你可以加入Q群20359814跟高手交流讨论下。。

网友A:
回复 网友B:
你不清楚的话可以选r系列的,有个专门的模块。很方便

网友D:
回复 楼主:
看上位机配置,如果说带OPC接头的话会很爽,按照要求帮内容扔到指定寄存器(DB块)就行了,或者还有各类协议支持。麻烦的就是只能TCP/IP发字符串,这种才是最烦的,各种数据格式转来转去,还得按照坑爹的格式发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能详细说明吗?谢谢

网友F:
加个上位机,进行数据采集分析。根据客户要求,把相应数据放到指定的位置。

网友G(2019-07-26):
回复 网友B:
您会做CIM系统吗?请告知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B(2019-10-13):
回复 网友G:
您好!如果你需要一些协助,可在论坛里留言!

网友H(2019-12-09):
我们团队主要做PLC+CIM软体程序开发,像华星光电,惠科,BOE,富士康群创,SDP等光电面板厂我们都有丰富实战经验
联系luhua983@163.com  TEL:1591415259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