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话题】外部电位器控制变频器的正反转。(20180706)

楼主(2018-07-05):
各位师傅,我有一台汇川380系列的变频器,怎样通过一个可360度旋转的2千欧电位器来实玩变频器的正反转。电位器在中间就是停止向左就是正转向右就是反转,要设置那些参数才可以实现。下图是变频器的接线图。

网友A:
这种搞法不能实现

楼主:
要怎样才能实现。

网友B:
要有正负10v,伟创有只功能。

网友C:
可以实现 AI1 最小对应负100 AI1最大对应正100 机器参数是f4-14 -100 f4-16 100 这样就可以来

网友D:
多此一举!面板和端子都有正转和反转功能。

网友E:
SIEMENS的是有这个功能的;
汇川的你先查好说明书;

网友F:
这种方法其实并不好,有时还容易误操作。不如用端子来实现这功能。

网友G:
看到楼主的这个要求,估计楼主想用于模拟量输出的纠偏机做驱动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也不行,AI2才是接电位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样也不,AI2才是接电位器的。

楼主:
回复 网友G:
就是想电位器控制电机的正反转。

网友H:
从来没试过这样弄。这种用法是用在什么场合?

网友C:
回复 楼主:
也可以的  仔细看看 手册的f4参数组 有对应的设置方法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试过了也是不行,是不是还要设置其它的参数才可以实现。

网友I:
原来就这样用,还是新装的?

楼主:
回复 网友I:
原来是汇川320系列的,现在是新的汇川380的参数设置和原来320的一样的,但是就是实现不了电位器控制变频器正反转。

网友J:
没有用过这个牌子的,觉得4楼的想法应该行得通。

楼主:
回复 网友J:
按照4楼的方法可以实现了,但是没有以前的那么好用。以前的调中间停好难调,现在随便就可以调停了。

网友K:
±10V电压的,会不会停止也比较难?

楼主:
回复 网友K:
是的,以前的都好难调停。现在随随便便就调停了。

网友L:
这种方法不可能实现,不是有专门的正反端子吗。

网友M:
西门子的,我也会这个功能。把X坐标设成0-10V,Y坐标设成-100%到100%,就ok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谢谢你,通过你的方法可以实现正反转了,但是以前的电位器扭一点频率就会自动上升,现在是电位器扭好多就频率就是好多。

网友N:
PID功能没调好。

网友N:
你都接的什么?

网友O:
设置一个死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