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5):
西门子440上电显示-----
可以确定主板是好的,怀疑电源问题,检查电源也没有发现什么异常
各位大师指点一下

网友A:
BOP面板换个试过没?

网友B:
自检不能通过也是这个样子

楼主:
回复 网友A:
换过了,还是不行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可以排除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是哪个地方的自检,请说明一下,我查查看

网友D:
实在不行就放弃,MM440都停产n年了,这个装置,现在备件都很贵,还不如换新的换代型号呢。

网友E:
是不是面板搞成了430,

楼主:
回复 网友E:
这个没有,这种失误还是不会犯的

网友A:
功率不大就整个换了吧;

网友F:
俺也觉得是插针问题。

网友G:
换换端子板看看,我以前也遇到过,换个端子板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主要是想研究一下,能解决最好

网友H:
把所有板子拆下清洗一遍在装上。我们上次就是这样处理好的。

网友D:
回复 楼主:
像这样的问题,就是从第一层插件拆起,一层一层的,然后仔细的看每一层连接器部分状态,重新清理后,再仔细的装回去,试试有否效果。

网友I:
好像是开关电源有问题,网上有这方面的文章。

网友J:
此问题多次见到,变频器故障,主要是电源板电容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