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5):
 话说有一天,客户打来电话,说控制变频电机散热风扇的接触器不吸合。由于公司与客户现场【160KW水泥制管变频器】比较远,电话沟通让其另搞一个断路器直接控制散热风扇,舍弃接触器。这件事就这么过去了。但是不久客户又打来电话,说变频柜,启动按钮不管用了,按启动变频器不能启动。通过微信视频沟通,检查控制参数正常,让其按钮【红绿重新接线】后,启动正常了,这是就又过去了。又过了一段时间,客户反映变频器过压【OU】保护,我让其将停车时间【减速时间】延长。又过了几天,客户有反映,说变频器频繁出现UV1【欠压】故障,严重影响生产,有时一天出几次。公司派我出现场,过去一看,设备正在运行,发现变频器用的是面板控制,数字调速,面板启停。咱现场观察,不久变频器跳欠压【UV1】故障,停电在送电,调取变频器内部参数,在此之前已检查母线电压 电源输入电压均正常。发现控制参数是外部端子三线控制,外接电位器调速,换新主板试试,键参数置入,启动变频,运行正常,回办公室等待,不久操作工报告,又跳欠压,过去查看,复位故障,按启动,变频器没反应,启动按钮不起作用,,检查发现。控制电机散热风扇的接触器,下口没有接线,侧量控制按钮接线,没有问题,单独从变频器控制端子接线【S1  S2 COM】,短接S2与COM,用S1去碰S2 ,变频器顺利启动,而用按钮启动有时正常,有时不正常,变频器控制散热风扇的接触器有时不吸合,吸合后有跳开。查绿色按钮正常,红色按钮常闭点不通,用表笔使劲按压可以接通,换红按钮。运行变频器,启动 升速及运行正常,观察一个下午,没再出问题。收款回家,已运行两天,没收到回话。大家说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是个怪故障,很难推理、分析,但是,如果说出来了可能又感觉很简单。

网友B:
按钮不起作用,第一步应该先检查按钮开关吧,本地电工不可能犯这样的错误吧。。

网友C:
厂里电工水平有待提高啊

楼主:
今天客户打来电话,故障有重现了。大家看看是什么原因。讲个故事,上一次维修时,客户曾讲了一个现象,现场有两个班组轮换生产,一星期一倒班,老是有一个班组故障率高,另一个班组故障率低,产量也高,老板一开始认为是人的因素,将两个班组打乱,重新编组,结果还是这个班组故障率高,产量也不如另一个班组高。请大家踊跃发言,找找原因。我先说:我隐隐约约感觉像是电源有问题,就是苦于没有证据。

网友D:
我怀疑工人生产时候控制进料量存在问题,有经验的挡车工会均匀控制好进料量,很少会出现过载问题

楼主(2018-10-10):
最新进展,现场人员打来电话,终于逮到好像是故障原因了,变频器运行中,变频器进线电压表有时出现闪跳现象,表针变低又变高。我觉得这可能是变频器跳欠压故障的罪魁祸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