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的无输出故障

楼主(2018-07-05):
 今天有幸维修一台15KW变频器,故障无输出频率。面板电位器【设定频率】调速,或数字调速均正常,即0-50HZ可调。启动后,无运行频率,运行频率0.0HZ。查主回路及线路板均正常,查内部参数也没有发现异常,没有办法,初始化即进行初始化操作,【初始化前变频器频率限制参数设置为%94 P030:94不知为什么电位器拧到最大,面板却显示50HZ】,操作完成后,启动变频器,神奇了,所有功能正常了,一段经历与大家共赏。

网友A:
客户参数丢了

网友B:
参数丢了怎么办?自己记录了吗?

网友A:
最怕有隐形参数的

楼主:
我检查了所有参数,没有发现与故障有关的。常用参数也没有丢失,内部参数正常。实在没有办法,才进行初始哈操作。

网友C:
恢复出厂。得现场重新调参数

网友D:
有时候恢复工厂设备确实是处理故障的一种手段。但前提是一些给定指令参数要提前记录好

楼主:
这个是自然,参数当然是要记录下来。

网友E:
什么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