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程序控制步进不能用是怎么回事?

楼主(2018-07-05):
如图,无法运行步进电机。只有把任意一个y0段程序删了才能运行。不能同时出现两个输出y0段。求解!

楼主:
图2把,x16和x20同时闭合,又能运行,咋回事?

网友A:
每个发脉冲指令,用流程写试试。但同一脉冲口流程不能同时导通。

网友B:
这也要注意双线圈的问题啊,你同时闭了,它有时可能不知道执行哪一步程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每个发脉冲指令,用流程写试试。但同一脉冲口流程不能同时导通。
不行呢,程序界面必须只有单独分开一个脉冲输出口,否则电机不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也要注意双线圈的问题啊,你同时闭了,它有时可能不知道执行哪一步程序。。
图中是按一个x16按钮不动,同时按下两个(x16.x20)按钮才动啊。

网友C:
信捷PLC吗?不能在同一个高速脉冲输出口同时使用PLSY,DRVI这种发脉冲指令,XC系列有点low的

网友D:
既然支持定位指令,那就不要用脉冲指令,全部用定位指令,定位指令既能控制脉冲输出,还能输出方向信号,这样方便。
另外同一个Y点不能同时执行多条定位指令,可以分开时间执行。

网友A:
回复 楼主:
看一下XC手册,按流程写是可以的。曾经这样用过,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信捷PLC吗?不能在同一个高速脉冲输出口同时使用PLSY,DRVI这种发脉冲指令,XC系列有点low的
就是信捷的!不能同时出现两个输出高速口,否则步进电机无法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既然支持定位指令,那就不要用脉冲指令,全部用定位指令,定位指令既能控制脉冲输出,还能输出方向信号,这样方便。
另外同一个Y点不能同时执行多条定位指令,可以分开时间执行。
两个drvi定位指令也不行,不是plsy这些指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一下XC手册,按流程写是可以的。曾经这样用过,没问题。
用步进流程图写,也是不行,只能出现一个脉冲通道y0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用了是可以的。除了用定位DRVA,程序里还出现了ZRN,PLSF.都是同一个脉冲口。手册上也有介绍可以这样用的。用的XC3系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了是可以的。除了用定位DRVA,程序里还出现了ZRN,PLSF.都是同一个脉冲口。手册上也有介绍可以这样用的。用的XC3系列。
谢谢你,后来用了子程序也可以呢。

网友E:
可以多次使用,但在一个扫描周期内你要保证最多只能有一个定位指令被触发(这里指的是同一个输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