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6):
什么情况下工控机可直接与PLC通讯,什么情况下需要通过OPC服务器

网友A:
PLC厂家提供驱动的情况下,不要以为OPC就能与任何厂家通讯了,人家不提供OPC服务你也是白搭。

网友B:
工控机直接跟PLC通讯的话,如果有OPC开发包,就可以直接调用它的接口函数,很方便。但如果没有,建议串口通讯开始,掌握每个PLC的串口协议原则。。。

网友C:
主要看你用的什么软件把

网友D:
工控机与PLC之间是否能直接通讯(不用OPC),要看它们之间是否有共同支持的通信协议。如果有,那么不需要OPC;否则就需要支持这种PLC的OPCServer当中间件。
OPC可以这样理解:OPCServer就是一个万能翻译,能听懂很多种方言(PLC端,甚至可能包括变频器等)、然后双向翻译成全球普通话(工控机端)。OPCServer并不是万能的,也可能有它不懂的方言。

OPCServer的分类:一是上面说的的万能翻译;二是由PLC/变频器厂家提供的支持单一“方言”的专用型。
万能型的OPCServer中最著名的就是Kepware,支持超级庞大的PLC、变频器;专用型的有Modbus-OPC、PCaccess1.0等等。

另外,现在的组态软件,比如西门子的Wincc,内置了多种通信协议(方言),能直接支持西门子的PLC(LOGO!、200/200smart除外)、部分施耐德PLC(内置了Modbus-TCP)、部分三菱PLC、部分AB的PLC......。连接这些PLC是不需要OPC的,OPC虽然兼容性很好,但速度却是比较慢的,慢到了很不舒服的程度,所以最好能不用。

网友E:
我们WINCC连接西门子400的,直接连。

网友F:
不知道为什么,西门子wincc都开发出那么多第三方直接的驱动了,就是不弄200的直联,200不开发也就算了,200smart也不弄

网友D:
这个得从200、smart的出身谈起:
smart的前身是200,而200是从哪里来的呢?以下为个人观点,不负法律责任啊。
西门子进入我朝市场后,发展的一直很好,大中型的PLC西门子基本上处于优势地位,但小型的PLC,西门子自家当时是没有的,用老贵的S5去跟三菱、立石(就是OMRON)去抢小型PLC的市场?还是洗洗睡吧!但我大西门子是谁啊?自家没有别家有啊,一眼就看到了米帝那边有个叫德州仪器公司(TI)的家伙,手里有个小型PLC,貌似不大不小正合适。于是横刀夺爱,从德州仪器公司手里买下了200PLC的所有沾边的东西(可能也包括团队)。于是,大西门终于有了打击日系小PLC的利器。不过,这个200的性能实在是有些过剩了,如果Wincc对其有良好的支持,估计会连自家300的低端产品都受到打击,而这就违背大西门打日货的初衷,所以当然不能好好的支持200啊。至于这个smart,情况也差不多,否则那个1200中的低端货卖给谁去呢?所以,TIA、WINCC都不能直接支持200和smart。另外,感觉大西门好像要用贵不了多少的1200中的低端货来彻底的取代smart了,反正200、smart的历史使命也完成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得从200、smart的出身谈起:
smart的前身是200,而200是从哪里来的呢?以下为个人观点,不负法律责任啊。
西门子进入我朝市场后,发展的一直很好,大中型的PLC西门子基本上处于优势地位,但小型的PLC,西门子自家当时是没有的,用老贵的S5去跟三菱、立石(就是OMRON)去抢小型PLC的市场?还是洗洗睡吧!但我大西门子是谁啊?自家没有别家有啊,一眼就看到了米帝那边有个叫德州仪器公司(TI)的家伙,手里有个小型PLC,貌似不大不小正合适。于是横刀夺爱,从德州仪器公司手里买下了200PLC的所有沾边的东西(可能也包括团队)。于是,大西门终于有了打击日系小PLC的利器。不过,这个200的性能实在是有些过剩了,如果Wincc对其有良好的支持,估计会连自家300的低端产品都受到打击,而这就违背大西门打日货的初衷,所以当然不能好好的支持200啊。至于这个smart,情况也差不多,否则那个1200中的低端货卖给谁去呢?所以,TIA、WINCC都不能直接支持200和smart。另外,感觉大西门好像要用贵不了多少的1200中的低端货来彻底的取代smart了,反正200、smart的历史使命也完成了...
呵呵,说的不错。个人也觉得smart如果可以直连wincc,那绝对可以抢占很多1200的市场
起码个人觉得博图有点小变态

网友G:
我们用OPC_Server在上位机(工控计算机)直接与西门子的G120和S120变频器做PN通讯.感觉特别爽。速度快,抗干扰能力强,省去了中间的PLC环节。特好用的那种。

网友H:
工控机上安装了国产通用组态软件!一般就可以直接和各种PLC通信了!

网友I:
国产组态软件一般只能同时连接一个品牌的PLC吧,同时连接多个品牌的PLC,还是用OPC方便?

网友J:
带有驱动程序的就不需要OPC了,直接通讯。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工控机与PLC之间是否能直接通讯(不用OPC),要看它们之间是否有共同支持的通信协议。如果有,那么不需要OPC;否则就需要支持这种PLC的OPCServer当中间件。
OPC可以这样理解:OPCServer就是一个万能翻译,能听懂很多种方言(PLC端,甚至可能包括变频器等)、然后双向翻译成全球普通话(工控机端)。OPCServer并不是万能的,也可能有它不懂的方言。

OPCServer的分类:一是上面说的的万能翻译;二是由PLC/变频器厂家提供的支持单一“方言”的专用型。
万能型的OPCServer中最著名的就是Kepware,支持超级庞大的PLC、变频器;专用型的有Modbus-OPC、PCaccess1.0等等。

另外,现在的组态软件,比如西门子的Wincc,内置了多种通信协议(方言),能直接支持西门子的PLC(LOGO!、200/200smart除外)、部分施耐德PLC(内置了Modbus-TCP)、部分三菱PLC、部分AB的PLC......。连接这些PLC是不需要OPC的,OPC虽然兼容性很好,但速度却是比较慢的,慢到了很不舒服的程度,所以最好能不用。

OPC 速度慢吗?  单台西门子 200PLC 与组态王连接,用串口感觉很慢,用OPC 会不会好点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工控机与PLC之间是否能直接通讯(不用OPC),要看它们之间是否有共同支持的通信协议。如果有,那么不需要OPC;否则就需要支持这种PLC的OPCServer当中间件。
OPC可以这样理解:OPCServer就是一个万能翻译,能听懂很多种方言(PLC端,甚至可能包括变频器等)、然后双向翻译成全球普通话(工控机端)。OPCServer并不是万能的,也可能有它不懂的方言。

OPCServer的分类:一是上面说的的万能翻译;二是由PLC/变频器厂家提供的支持单一“方言”的专用型。
万能型的OPCServer中最著名的就是Kepware,支持超级庞大的PLC、变频器;专用型的有Modbus-OPC、PCaccess1.0等等。

另外,现在的组态软件,比如西门子的Wincc,内置了多种通信协议(方言),能直接支持西门子的PLC(LOGO!、200/200smart除外)、部分施耐德PLC(内置了Modbus-TCP)、部分三菱PLC、部分AB的PLC......。连接这些PLC是不需要OPC的,OPC虽然兼容性很好,但速度却是比较慢的,慢到了很不舒服的程度,所以最好能不用。

OPC 速度慢吗?  单台西门子 200PLC 与组态王连接,用串口感觉很慢,用OPC 会不会好点呢?
如果不用OPC都很慢,那么用了OPC后只能更慢。建议你还是看看是否能改成以太网通讯吧。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引用 网友K:
引用 网友D:
工控机与PLC之间是否能直接通讯(不用OPC),要看它们之间是否有共同支持的通信协议。如果有,那么不需要OPC;否则就需要支持这种PLC的OPCServer当中间件。
OPC可以这样理解:OPCServer就是一个万能翻译,能听懂很多种方言(PLC端,甚至可能包括变频器等)、然后双向翻译成全球普通话(工控机端)。OPCServer并不是万能的,也可能有它不懂的方言。

OPCServer的分类:一是上面说的的万能翻译;二是由PLC/变频器厂家提供的支持单一“方言”的专用型。
万能型的OPCServer中最著名的就是Kepware,支持超级庞大的PLC、变频器;专用型的有Modbus-OPC、PCaccess1.0等等。

另外,现在的组态软件,比如西门子的Wincc,内置了多种通信协议(方言),能直接支持西门子的PLC(LOGO!、200/200smart除外)、部分施耐德PLC(内置了Modbus-TCP)、部分三菱PLC、部分AB的PLC......。连接这些PLC是不需要OPC的,OPC虽然兼容性很好,但速度却是比较慢的,慢到了很不舒服的程度,所以最好能不用。

OPC 速度慢吗?  单台西门子 200PLC 与组态王连接,用串口感觉很慢,用OPC 会不会好点呢?
如果不用OPC都很慢,那么用了OPC后只能更慢。建议你还是看看是否能改成以太网通讯吧。
OPC  不就是基于以太网的吗?

网友D:
OPC就是个中间件,跟以太网有啥关系啊。西门子的PCaccess1.0,俺最开始就是用的485通道,走的自由口的PPI通讯。

网友L:
就是200smart和200比起来用来扩展的模块还少一些。

网友M:
引用 网友I:
国产组态软件一般只能同时连接一个品牌的PLC吧,同时连接多个品牌的PLC,还是用OPC方便?
通过网络、串口服务器等,可以和多种设备通讯,不限于PLC。
OPC用的不多,好像有个问题,在通讯中断时,显示的数据是最后一次有效数据,而不是显示“0”或者“问号”的样子,不知道我这是个例还是都这样。

网友N:
OPC通讯确实不是很快,如果要实时读取还是有点不理想。我利用OPC只是和PLC交换一些不重要的东西,只是读取慢上零点那个半秒没有影响的变量,如果有数据采集,则直接使用PCI数据采集卡。

网友O(2019-01-24):
调用他的动态链接库  如果没有  百度  我就是一个网线直接通讯 smart 200  300、400 1200 15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