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6):
 项目属于总包,交钥匙工程,由于电机功率太大,所以还是会通知我们公司各个部门到现场。单试电机,与空压机连接已脱开。通知说下午4点试机,然后又通知改为晚上八点,到了晚上又通知取消。21点又接到通知21:30试机。
 到达现场,先做了开机联锁试验,然后做一个点动上电试转,结果不幸反转,停电,倒相序,用时一个小时。
 再试,上电瞬间高压断路器跳闸,电机只转了4/1圈。查综保,差动保护。查找原因,用时一个半小时。
 再试,电机转起来了,但几秒钟后高压断路器跳闸,查综保,过流。修改参数,用时半个小时。启动过程中我特意认真观察了现场的指针电流表,没有看到电流值,要求查找原因。用时接近一个小时,原因找到,现场柜一短接线未撤除。这次启动现场可以感觉到照明灯暗了一下,调度通知有车间的高低压设备跳闸,其中包括一台高压同步电机。
 再试,开机成功,完成了启动过程,启动完成后励磁系统自动运行投入,但功率因数指示异常,一会超前到底一会滞后到底。电机运行电流500A左右,感觉偏大,应该在300A左右(电机铭牌未标注空载电流,经验认为。额定电流1048A)。励磁厂家现场调试,但一直没有效果。其时已过凌晨一点,不等了,闪,回家睡觉,第二天还要上班呢。
 附,现场问项目方,电机空压机整套价值近1200万,估计电机价格在300万以上。

网友A:
为楼主的杰作点赞表情,单换相序花了1个小时,这项目的时期周期不短吧

网友B:
上电瞬间电机只转1/4圈,想问下楼主这电机额定转速多少?

网友C:
这电机功率真够大的,能把占地面积说一下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上电瞬间电机只转1/4圈,想问下楼主这电机额定转速多少?
4级电机,1500转,铭牌标识很清楚。

网友E:
这么大空压机干嘛用的

网友F:
现场还没清理就开机测试啊,有点胆肥哦

网友G:
这么大的电机没见过,换一下相确实不容易。

网友H:
用时接近一个小时,原因找到,现场柜一短接线未撤除。

这个就尴尬了

网友I:
我调试最大的就是2.5MW*2的双电机驱动的密炼机,这个单台16MW额电机实在壮观!!
至于那个375MW、250MW等等的水轮发电机组,那个大多数都是埋在地下,很多看不到

网友J:
见识了,这的很大。谢谢分享

网友K:
差动保护,怎么处理好的。修改哪些参数

网友L:
我也就接触到1500KW的高压(10KV)电机,但是体积不大。
你这个体积好大
产气量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场还没清理就开机测试啊,有点胆肥哦
照片是前期的,上电试车时已清理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K:
差动保护,怎么处理好的。修改哪些参数
不是修改参数,好像是星点柜内取样电路相序错误,具体未知。

网友M:
炼铁厂鼓风机房也是这种电机

网友N:
16000KW  开一个小时2W的电费吗?这么算起来设备还是很便宜的

网友O:
空压机要这么大功率做什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O:
空压机要这么大功率做什么的
制氧的

网友P:
这是炼铁高炉风机电机吧

网友Q:
应该不是透平机,螺杆空压机吗?

网友R(2018-08-13):
这种同步机国内就两家,中核,前锋,空载开起来一般都是超前的。不稳定和设置有关,励磁电流大也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