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6):
我使三菱写了个交通灯程序开机sets0条件转移是x0和x1然后是s20和s30问题是一开机直接就执行s0和s20.s30     3个状态,我还没按x0和x1咋就转移了,请老师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使三菱写了个交通灯程序开机sets0条件转移是x0和x1然后是s20和s30问题是一开机直接就执行s0和s20.s30     3个状态,我还没按x0和x1咋就转移了,请老师帮忙解释一下谢谢

你需要贴出你的程序。

网友B:
在程序中加入
LD M8002
zrst S0 S40
SET S0

网友C:
上电先复位就安全多了

网友D:
如2楼所说。先复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