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7):
师傅们请问。如图,电源接线涉及两个符号L和M。输出端接线,要把负载一端接在一起,连接到电源负极,并连接到M,请问,不连M不行么?这是为什么啊?谢谢了

楼主:
奇怪,图片怎么打不开呢

网友A:
晶体管输出的?

网友B:
DC/DC/DC的型号,输出的L+ M要接上电源,晶体管才能动作,否则只有指示灯亮;

网友C:
楼主图片没上传上,起码吧CPU型号说下啊

网友D:
M是负极,不连M怎么形成回路,负载怎么工作

网友E:
正负极接上才构成回路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