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的1756-DNB模块

楼主(2018-07-07):
通讯故障,各输出模块通讯不上,随后换了个通讯模块,原模块型号为
1756-DNB  D,
更换为1756-DNB  E,
更换完成后将传输率和地址拨码和原来拨一样,然后开机,没有报警,但是分站NET灯闪烁,是不是因为型号版本不对需要重新组态呢?求大神讲解。

楼主:
重新组态下传组态后正常,AB的这个模块是储存组态的?程序储存CPU里的?还是分开存的?和西门子的不一样啊。

网友A:
可以找AB的代理商啊

网友B:
回复 楼主:
型号不一样当然要重新组态啊!更换后在线打开程序就可以看到模块是否异常! 组态是在程序里

网友C:
需要用rsnetworx for dnet重新规划下网络

网友D:
可能需要刷版本硬件版本和读取的版本,如果不一致,可能出现的情况就是闪烁,希望能帮到你,用flash  刷

网友E:
必须用controlflash把它刷成你原先的版本,之后就可以把原先的组态下进去啦,两个操作顺序没有先后

网友D(2018-09-27):
单纯的换硬件,只要不跨度版本只要用Flash 刷版本就好了,后缀无非是兼容性问题

网友F(2020-03-29):
重新网络配置一下

网友G(2021-12-10):
看程序配置这个模块是多少版本的,用Flash 刷版本就好了,你的有那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H(2022-07-02):
这个问题最后如何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