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700变频器相关故障

楼主(2018-07-07):
各位大神,AB700变频器放炮跳断路器怎么处理呀?逆变器在哪个位置?

网友A:
基本结构搞不清楚,建议不要拆再好,人身安全和设备安全

网友B:
为了安全,还是送修吧。有危险,。胆大了可以试试。逆变部分连接着输出

网友C:
这个你确认是逆变坏了吗?也可能整流有问题呢,还是找专业的人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