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7):
欧姆龙与三菱F800 走rs-485  modubus 通讯  ,写操作已经完成 可以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和写入频率,
要读变频器的报警信息怎么写程序,因为D32301 功能代码已经是#10  读的话是#03 这一个地址怎么操作。
如果分时读取的话用什么触发

网友A:
W10.00为读参数操作标志位,当W10.00为1时D32301填写#03
W10.01为写参数操作标志位,当W10.01为1时D32301填写#10
每一次读操作完成之后先判断有没有写操作,如果有,则优先执行写操作;如果没有,则执行下一个读操作!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当我写入一个频率值运行中, 然后读操作触发 变频器会不会停。是不是写操作触发一次就保存在变频器里面了。

网友B:
看题目纳闷如何能同时,看来是同口分时
版主给出方案,再将A392.13利用上
A392.13是CP1L口1的空闲标志,其他机型查一下资料。

网友A:
引用 楼主:
欧姆龙与三菱F800 走rs-485  modubus 通讯  ,写操作已经完成 可以控制变频器启动停止和写入频率,
要读变频器的报警信息怎么写程序,因为D32301 功能代码已经是#10  读的话是#03 这一个地址怎么操作。
如果分时读取的话用什么触发
我给你一个欧姆龙CP1H系列PLC和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Modbus RTU串口通信的例子吧
其中:
W0.00为启动变频器标志位
W0.01为停止变频器标志位
W0.02为给定频率标志位,当上位机给D20写入预设的频率值后,将W0.02置位即可写入预设的频率
W1.00为读取输出电压标志位
W1.01为读取输出电流标志位
W1.02为读取输出频率标志位
W2.00为初始化读操作标志位
W2.01为写操作辅助标志位
W2.02为写操作执行标志位
写操作占用的寄存器有:
D0:从站地址
D4:功能码
D8:寄存器起始地址
D12:寄存器数量
D16:预写的寄存器数据起始寄存器
D20:上位机预写频率值寄存器
读操作占用的寄存器有:
D30:输出电压原始值
D40:输出电流原始值
D50:输出频率原始值

供你参考!!!

网友C(2019-10-30):
你好,怎么我的不能控制启动和停止,但是可以读预设的频率,和写频率
我给你一个欧姆龙CP1H系列PLC和三菱D700系列变频器Modbus RTU串口通信的例子吧

网友D:
我也给你一个参考的。

顺讯写,正常完成跳到下一个需要读写的程序,超时也调转。

PLC设置里面设置通讯超时300MS。

顺讯控制,也方便添加,修改,调整。

网友E:
引用 网友B:
看题目纳闷如何能同时,看来是同口分时
版主给出方案,再将A392.13利用上
A392.13是CP1L口1的空闲标志,其他机型查一下资料。
大哥我刚来这个论坛  主要是想问两个问题 发了个贴也没人回复  知道的请不吝赐教

网友F:
启动时不了变频器,不知我那个地方搞错,请大师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