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德的TWIDO怎么连接到电脑?

楼主(2018-07-07):
哪位前辈指导一下,这个PLC怎么连接上电脑
远程协助也可以
施耐德的PLC没有搞过,看手册介绍的很笼统,通讯参数9600和19200都试过不行,这个PLC怎么搞?

网友A:
用3.5版本的连接过,估计是你的软件问题

网友B:
你是怎么接的线?只用1,2接485转换器。

网友C:
编程软件里面通讯端口 应和你编程电缆端口一直 还有就是这个PLC地址是不是1?

网友D:
https://wenku.baidu.com/view/bacc12ca76c66137ef061901?re=view&sfr_fb=0
看看这个是否对楼主有所帮助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