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大神 AB40变频器黑屏

楼主(2018-07-07):
AB40变频器黑屏怎样解决,需要测量那一部分元器件。

网友A:
是自己维修?还是使用单位?都拆了?如果是维修,为什么不先做好功课再拆呢?如果是使用单位,最好找原厂的技术支持与服务。直接搞定。

网友B:
小机器不值得维修。维修的要有一定的功底,否者还是送修吧。但维修费用不低

网友C:
这么大点,还是换新的吧,维修估计也便宜不了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