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7):
有没有实战过的,参数设置上就可以通讯上。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没有实战过的,参数设置上就可以通讯上。
PLC的还是变频器的?
变频器的通信参数可以给你!

首先恢复出厂设置,然后再依次设置如下参数:(先设定P79为4,然后再将Pr.CL设置为1即可恢复出厂设置)

P160:设置为0

P77:设置为2

P79:设置为2
P340:设置为1

P338:设置为0
P339:设置为0
P551:设置为9999

P117:设置为1,
P118:设置为96
P120:设置为2
P122:设置为9999
P343:设置为0
P502:设置为0
P549:设置为1

设置好上述参数后,断电再上电,设置的参数才会有效

变频器通信参数:
1、数据位:8位
2、校验方式:偶校验
3、停止位:1位
4、波特率:9600bps
5、通信协议:Modbus RTU
6、变频器站号:1

楼主:
是变频器参数,变频器没有反应。只有一台变频器时,站号是1吗?

网友B:
一台也是要设置变频器站号的。设定范围是0-31,都可以设置。

网友B:
用FX5U内置485通讯,变频器和PLC两边都要设置,这个在FX5U用户手册,串行通讯篇里有说明,有一节专门讲和变频器通讯的

楼主:
调了几天了,还是没有通讯上。FX5U一样要写一个类FX3U的M8120吗?出现这个不知道到哪下手了。

楼主:
有没有人发一个程序实例?

网友B:
FX3U如果通过软件设置了通讯格式了,D8120就不用设置了,这两者效果是一样的
FX5U通过软件设置的

FX5U串行通讯手册中有编程例子的

楼主(2018-08-18):
没有实例,玩不起来

楼主(2020-10-15):
已经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