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取程序问题

楼主(2018-07-07):
三菱fx3uplc和电脑已经能够通讯 但是在电脑上的works2编程软件读不到plc里的程序是什么问题 (读取plc时有进度条
并且显示已经完成 但是点击左侧的程序选项就是显示不了程序)请各位大神指教

网友A:
上传时选项没打勾选程序项?

网友B:
读完以后到编程界面左边树形目录里找到MAIN,点击后,看右面程序界面中有没有程序。

网友C:
不会找程序在什么地方了吧

网友D:
发一个上传完成的截图看看

楼主:
回复1楼2楼3楼4楼  方法肯定没问题 因为我在另一台plc上就可以读取程序并且复制程序的呀

网友E:
可以参考2楼的方法操作

楼主:
按照2楼的方法试过n次 结果一样的 

网友F:
你是不是读取一个新PLC的程序或者被人家格式化的PLC的程序??
那个读出来本来就是空的,你自然么的看

楼主:
@高雅的雅 是读取的一个新的plc程序 不知道有没有格式化 那有什么办法吗 请指教

网友G:
用GX DEVELOPER吧。

网友B:
引用 楼主:
@高雅的雅 是读取的一个新的plc程序 不知道有没有格式化 那有什么办法吗 请指教
你新建一个空白的工程,通过校验方法,看和里面程序是不是一样,如果一样,那你里面就没有程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