永宏PLC FUN33号指令

楼主(2018-07-07):
想请教一下,
这里所说的Ts转换表格起始地址R1000,所谓的表格在哪儿?是软件里某个地方有表格吗?还是说就是我程序里用MOV给R1000,R1001,R1002,R1003 赋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想请教一下,
这里所说的Ts转换表格起始地址R1000,所谓的表格在哪儿?是软件里某个地方有表格吗?还是说就是我程序里用MOV给R1000,R1001,R1002,R1003 赋值?
所谓的表格就是以TS起始地址开始的若干连续地址的寄存器,这些连续地址寄存器的长度取决于你的指令模式,你需要使用MOV指令赋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版主回复,非常感谢!随便我试过以后来告诉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