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7):
一块进口的仪表,传感器信号及供电竟然用的交流
供电AC 12V  信号AC 0-24mV
之前一直用也没觉得什么,有客户说用万用表测量不到信号,给解释是交流的必须相应表才能测到
今天因为现场一位师傅把信号线接反了,才发现一个很疑惑的问题。
我用万用表(也有测量交流毫伏的表)如何判断信号的正反。

信号接反,接仪表的话,信号显示未0,而且有错误显示。

网友A:
这信号还真是挺特殊,一般的都是4到28毫安或0到10伏呀。

网友B:
数字万用表才有错误显示吧,那个客户可能用的是指针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数字万用表才有错误显示吧,那个客户可能用的是指针式
仪表自身有检测功能,接反报错,万用表就是测量显示,能有什么报错

网友B:
那就算是数字万用表不是也没用了,交流信号不分正负的,是不是接反了万用表根本就测不出来

网友C:
交流无所谓正负

网友D:
请将传感器及仪表的线路图发上来

网友E:
楼柱说的是不是称重传感器?申克的称重仪表是交流电压,之间也是同样的问题,用直流档测不到电压还以为仪表坏了

网友F:
信号AC 0-24mV,交流信号输出还用分正负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柱说的是不是称重传感器?申克的称重仪表是交流电压,之间也是同样的问题,用直流档测不到电压还以为仪表坏了
嗯,是称重信号,原装申克的仪表,一直用着觉得没什么,而且这个交流信号我是知道,今天接反才发现申克这点做的还是 很牛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信号AC 0-24mV,交流信号输出还用分正负吗?
可以明确的告诉你 分,而且接错了还就不行。我想这就是原装表牛的原因之一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将传感器及仪表的线路图发上来
图到处都有,我手里暂时没有,随便在百度上就出来一张

只是国内的仪表一般都是直流供电,所以信号也就是直流的了,接反直接用万用表就能测量出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交流无所谓正负
申克做到了,仪表接受的信号可以判断正常与否,接反了还有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算是数字万用表不是也没用了,交流信号不分正负的,是不是接反了万用表根本就测不出来
目前来看,只能判断有无及大小,无法判断极性。
其实现在很多万用表连交流mV这个信号都无法测量,因为现在很表就没有交流MV档,目前我手里只有一块胜利VC9806的有这个档。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将传感器及仪表的线路图发上来
图到处都有,我手里暂时没有,随便在百度上就出来一张

只是国内的仪表一般都是直流供电,所以信号也就是直流的了,接反直接用万用表就能测量出来了
是称重传感器么?

网友D:
回复 楼主:
这种图只是个原理图,神仙也无法理解AC能分出正反。
用示波器看看波形,我想是里边的芯片电路作为。
见过一种温度传感器,外观就2根线,走485,用前必须设定参数。
哦 万用表自动切换量程的可以测到mV
这是在用万用表,先前烧坏4个表,买这个后再没烧过

网友G:
仪表里面是不是有整流啊,二极管有单向导电性,接反了线【交流】,如果接反肯定不行,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即交流正半周导通,负半周截止。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这个还真不知道,起码我觉得这点这个仪表做的很牛

网友H:
供电见过AC24的,信号输出还是第一次听说,交流信号是不分正负的。
仪表内部是不是有整流电路啊,只是用了交流传输信号,最后的处理还是以直流形式处理的,这样的方式可以有效抑制干扰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H:
类似载波通信?可能吧,毕竟人家的芯技术比咱强

网友F: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就算是数字万用表不是也没用了,交流信号不分正负的,是不是接反了万用表根本就测不出来
目前来看,只能判断有无及大小,无法判断极性。
其实现在很多万用表连交流mV这个信号都无法测量,因为现在很表就没有交流MV档,目前我手里只有一块胜利VC9806的有这个档。
福禄克15b,17b就有

楼主:
回复 网友F:
福禄克太贵,用不起

网友I:
拆开看看电路不就明白了?多动手是个好习惯

网友J:
我也感觉交流信号接反应该也可以用。
可能信号不是纯交流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G:
仪表里面是不是有整流啊,二极管有单向导电性,接反了线【交流】,如果接反肯定不行,二极管正向导通,反向截止。即交流正半周导通,负半周截止。
分析的对 西门子有款比例阀就是这样 后面是两个半波整流 正负半波都用 所以用直流就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