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7):
变频器是汇川MD380系列。电位器扭一点变频器频率上升幅度大,需要设置什么参数。

网友A:
最高电压对应最高频率

网友B:
还可以换换电阻的。

网友C:
两方面的因数。其一是参数设定的、可以设定输入信号对应的输出频率。其二是电位器的使用,可以使用高精度的多圈电位器。希望对你有用

网友D:
   2楼师傅说得对,可把电位器更换为精密多圈线绕式电位器。

网友E:
用多圈电位器。就可以了。或者用三个电位的组合变成一个电位器,也可以,两个电位器当上下限粗调,中间的为细调。

网友F:
楼主的电位器是否选择错了用的是D型对数式的了,应该选择X型直线式的。

网友G:
换成10圈的那种电位器就行了;
你用的是单圈的;

网友H:
是面板上的旋钮做电位计吗?

网友G:
换成这种电位器;

网友E:
现在变频器的设定值,大家都是用了通讯形式,或者上升,下降键的数字电位计形式。对电位器之类的给定,用的都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是面板上的旋钮做电位计吗?
不是,外部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