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的断子是什么意思

楼主(2018-07-08):
请教各位解释一下,不懂

网友A:
GND,AI1频率给定模拟量给定,COM,DI2应该是运行信号,0V变频器开关电源的0V,这里应该是低电平共线。

网友B:
不要偷懒。这些简单的问题,说明书里都有详细的介绍。请仔细研习,那样可以得到自己的提升,加油

网友C:
楼主就上传一张接线图,想问啥的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A:
GND,AI1频率给定模拟量给定,COM,DI2应该是运行信号,0V变频器开关电源的0V,这里应该是低电平共线。
下面应该是+10V,不是0V。GND +10V AI1三根线接到电位器来改变频率。

网友E:
楼主说明书都不看?
就算接好线了不看说明书怎么调试设置?

网友F:
我感觉那个0伏应该是10伏,D2和com应该是运行信号。

网友G:
参照对应的说明书;
很多端子的功能是用参数来定义的;
不查对应的参数,靠猜测什么功能是不靠谱的;

网友H:
什么型号的变频器?

网友I:
不同牌子的变频器,端子符号不一样。说明书有详细的解释

网友J:
线号都没有,也是胡乱搞的

网友K:
回复 网友J:
这个需要配合说明书,有的端子可以自定义的。

网友L:
什么变频器?看着有点眼熟

网友M:
还是很讨厌放一张图,说自己不懂,但又不讲哪个不清楚,自己没动过脑子,就希望别人给他讲课

网友N:
说明书上有各个端子的定义,按照说明书接。

网友O:
什么牌子变频器。欧瑞?

网友P:
很常规的外部运行的模式吧,最基本的应用

网友Q:
说实话,给我说明书也不清楚啥意思,除非说明书是外包

网友R:
外行人是做不了内行人的工作的,如果说你特别爱学习爱钻研那就另当别论了,在没完全弄明白以前还是先把基础知识学好,并不是随便一问就能得到答案就能弄明白的,工控行业的门槛没那么低。

网友S:
这应该对应手册看看,很多都是自定义的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