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趣的开关电源

楼主(2018-07-08):
变频器最初的问题为P N之间炸掉,电源板上部分炸断,把断处修复后发现电源不起振,有咔咔的声音,但是驱动有静态电压-4V左右,电压过低
更换3844后,故障依旧,给电源5,7脚加上17V电源,8脚有5V,4脚有2.1V,6脚也有几V的输出,说明电源部分一切正常,怀疑是负载有短路情况
我先把驱动电路部分的二极管全部拿掉,发现电源一切正常+15V -15V等电压也正常,确定短路部分在驱动电路,打算逐一上二极管来排除短路部分
上第一个二极管,一切正常,上第二个二极管发现电源有出现打嗝,拆下后继续上二极管,反复试验后发现,驱动电路只有一个二极管时(6路任何一路都可以)电源可以正常工作,二极管所在的驱动静态电压为-11V,只要同时上两个二极管或多个二极管,电源就出现打嗝现象,测量3844,发现8脚没有5V,4脚也没有2.1V,测量3脚0V,2脚有1.2V,这就很奇怪,为什么8脚没有电压而2脚有电压,在回头测量8脚发现5V又出现了,4脚也有2.1V,测量驱动静态电压,有二极管所在的驱动静态电压为-11V,怎么突然电源好了呢?断电后重现上电,电源依旧打嗝,再次测量3844的8脚又没有5V了,4脚也也没有电压,测量2脚又出现1.2V,静态电压-11V也出现了,很奇怪的现象
经过反复试验后发现,刚通电时,电源处于打嗝状态,只要测量一下3844 2脚或3脚的电压,电源就能正常工作,如果断电在重新通电后,不测量2脚或3脚的电压,8脚的5V没有,故障依旧,还请大家指点一下,本人刚刚入行,资历尚浅,还请各位师傅不吝赐教,谢谢大家

网友A:
一,检查3844的5脚与7脚的电解电容。二.检查尖峰吸收电路的吸收二极管或吸收电容。三.检查5V 电压反馈回路的电容。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都检查好了

网友B:
三脚的电容换大,避开启动时的冲击电流

网友B:
主要是三脚的过流保护你万用表测量等于并了电路,正好把尖峰电流给抑制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都检查好了
解决问题了吗?什么原因啊

网友D:
3脚好像有个贴片电容,换下。修过山寨台达的,现象差不多,贴片电容失效了。

楼主(2018-08-10):
回复 网友C:
3脚的电容低效,没有完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