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8):
有些设备用V15.V17.V19编的,这个每次都要换版本才能连,15版本的logix5000连不了17版本的,很麻烦,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就是都能兼容的?

网友A:
你每个版本安装一下就可以了,AB的软件新旧版本可以共存。

楼主:
每个都装?有没有都能兼容的版本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每个都装?有没有都能兼容的版本

如果能说服用户不停的更换硬件,或许只要安装一个版本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有些设备用V15.V17.V19编的,这个每次都要换版本才能连,15版本的logix5000连不了17版本的,很麻烦,有没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吗?就是都能兼容的?
可以刷固件升级的,尽量简化到两三个版本就方便了。我们现在用得最新版本,打开程序特别慢,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C:
高版本能打开低版本的,但是不能连接和在线监视,打开前后要保留好备份,确实挺折腾人的。

网友D(2021-01-06):
回复 网友C:
有没有AB的编程软件,分享一下,谢谢,,445926984@qq.com

网友D:
有没有AB 的编程软件分享一下,谢谢,445926984@qq.com

网友C:
回复 网友D:
你要哪个版本的?

网友E:
回复 网友C:
老哥,有没有SE 8.2版本的,跪求啊

网友F(2021-04-19):
有多合一的安装版本, 一次可以兼容安装多个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