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8):
今天,接到一个电话求助,说是単相电动机不转了,嗡嗡响。我感觉是接线问题,叫他发了几张现场相片。

结果,看了图片,考虑了大半天,还画了好几张线路图分析,才算替他解决故障,想想真是汗颜。下面上传图片,各位也讨论一下呗,这种接线有见过的吗?

上图是标准接法,下图是他们接的,故障是掉了一根线,人家任意接上,就不转了。

楼主:
照片是现场发过来的,图一左1,图2左3为电源,其他为电动机四根线,倒顺开关常用的,故障是原来图1绿线掉了,不知道哪里掉的,就接左三了,结果不转了。

网友A:
你发的3个照片看不到。

楼主:
我自己能看到啊

网友B:
楼主, 你后面的照片没点上传。。。

网友C:
这电机只有两组绕组吗?

网友D:
顶楼和1楼我也是只能看到第一张图,后面的图都是链接。没图。第一张图也没看到1-2-3-4-5-6怎么连的。

网友E:
单相电机正反转控制。一般是通过改变副绕组和电容的接法实现控制。

网友F:
呵呵,如果你的单相电机里面有离合开关,现在你要用倒顺开关控制正反转,建议还是度娘看看,多少老电工都载这个了

网友G:
参照这个,以前搞工厂门口那种电动门,也栽过一次,虽知道改变电容的接续可以实现正反转,但就是接不对

网友H:
单相电机通过改变电容的位置实现正反转。

楼主:
回复 网友H:
单相电动机正反转原理很简单,是任意调换一组绕组的首尾端来实现的,但是实际中遇到的接线方式有时出人意料。
因为电动机出问题以后,现场的有些人不是专业电工,但是为了正常生产,任意换接线头,有时候是烧设备,有时候被他们蒙对了,电机可以转了,但是接线随心所欲。对后来修线路的人造成很大不便。
要么询问使用者,按他们的接线方式,猜测可能的接法来恢复。这次就是这样修复的。

要么直接重新接线,防止出现其他问题。人在现场最好这样处理。

网友I:
感觉是三相的改成单相电机么?

网友J:
这个原理容易懂,但是让我接,也要费点时间

网友K:
把这开关弄懂了,线就会接了。

网友L:
单相电机调整转向没有三相电机那么便利,要通过调整主绕组或副绕组头尾接线来实现!除非相象洗衣机电机主副绕组线径匝数一样,可以通过改变电容出线位置方向来实现!

网友M:
汗,远程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