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9):
   现介绍五款国产微减速电动机。这些用在仪表里的电机有的虽已淘汰,但它仍是减速电动机发展史中的一笔,了解它的原理及结构,能知道我国工控前辈们以前所做的工作及当时的工艺水平,还是有益的。

   一.ND型可逆电动机
   ● 可逆电动机的用途
   可逆电动机用在自动平衡显示仪中,当仪表测量系统因被测信号的变化而失去平衡时,仪表输出一个偏差信号,经放大为控制电压后,驱动可逆电动机按一定方向旋转,其带动滑线电阻的滑臂、指针和记录笔,使测量系统达到新的平衡,同时还实现了对工艺参数(如温度、压力等)的指示和记录。
   ● 可逆电动机的结构及工作原理
   1.定制型ND可逆电动机
    图1是原上海仪表电机厂1966年8月生产的一台定制型ND可逆电动机。通常可逆电动机输出轴与转子是同心的,而这台输出轴却是偏心的,是按仪表设计要求定制的产品。内部结构见图2、图3。

        图2、图3定制型可逆电动机内部结构

    2.ND-30型可逆电动机
    图4是原上海仪表电机厂1973年11月生产的一台ND-30型可逆电动机,在电子管型仪表中应用最广泛。该电机沿用了苏联的127V.AC电压等级。

       图4
   ND型可逆电动机的工作原理如图5 所示,
  图5
   ND型可逆电动机定子由激磁绕组Wb和控制绕组Wy组成,在空间布置是互相垂直的,分别由电源变压器和放大器供电,由于电容C的移相作用,使两绕组的电流相位相差约90度,通过改变控制电压的相位就可以改变电动机的旋转方向。由于电动机的转速较高,而仪表只需要较低的转速,在电动机转子输出轴一端装有减速器。其内部结构图见图6、图7。

 图6、图7 为ND-30可逆电动机的内部结构

  3.ND-D-J4型伺服电动机
   图8
   图8是原上海仪表电机厂的产品,是我国自行设计的晶体管型自动平衡显示仪的配套电机,电压已改为110V。但铭牌由以往的铝铭牌改为贴塑纸,因此,出厂时间都难辨认了。ND-D型可逆电动机工作原理与图5基本一样,由于是与晶体管推挽功率放大器配用,控制绕组具有中间抽头,如图9所示。ND-D型电机内部结构见图10。
   图9
   图10

   二,同步减速电动机
  ●同步减速电动机的用途
  同步减速电动机用于仪表的走纸机构,仪表圆图记录纸24小时用一张,即24小时记录纸转一圈,仪表记录笔在纸上画出24小时的工艺参数连续曲线。该型电机可算是输出轴转速很慢的减速电动机了。
  ●同步减速电动机的结构
   4.45TYZ-J8爪极永磁同步电动机
     图11
   图11是原上海仪表电机厂生产的产品。工作电压220V.AC,输出轴转速为1/60 转/分,该电机主要由定子、转子、定向装置、减速齿轮四大部分组成。内部结构见图12。

       图12
   永磁同步电动机大多是做成多极的,定子采用短路环分相,短路环分相的定子磁场只能是一个椭圆磁场,一个椭圆磁场可以分解为两个方向相反而大小不等的圆形磁场,永磁转子在这两个磁场作用下可以跟着顺时针方向旋转的磁场同步旋转,也可以跟着逆时针方向旋转的磁场同步旋转,为了使转子定向旋转,这类电机都装有一个定向装置,见图13。

       图13

   5.TYC型同步电动机
   图14是原南京微分电机厂1978年生产的一台微型同步减速电动机。其出轴转速为1/60转/分,由于较难拆开,只是拆开了后端盖见图15。

    图14
    图15

网友A:
总之,这个很用心哦,排插是没问题的了,硬盘之争就看别人有没有更全更用心的啦

楼主:
回复 网友A:
对论坛开展的活动是重在参与,我把标题稍改了一下,使之与内容更贴切。

网友B:
实话告诉你,图1的那个,以前设计生产线时候,还没有同步控制器,用可调速波箱来调整各个点的速度时候,这个就派上用场了,代替人工调整变速波箱的手柄,很好用,小波箱,力气不小

网友C:
这个贴,拿硬盘妥妥的

网友D:
现在齿轮都是塑料的了,不知道是进步了还是别的原因

网友E:
一个都没见过,看来接触的还是少了

网友F:
可逆电动机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伺服电机的一种?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逆电动机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伺服电机的一种?
是的。如图8照片中的可逆电动机,厂家就称其为:ND-D-J4交流伺服电动机。

网友G:
教科书级的!同步电机是不是也算减速电机的一种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教科书级的!同步电机是不是也算减速电机的一种啊?
过奖了。同步电机与减速电机应该是两回事,我的理解:减速电机也可以用同步电机来做驱动。文中介绍的微减速电机都是用了同步电机的原因是:仪表对记录纸的走纸速度有要求,即走纸时间要准确,由于同步电机的转速与供电频率间有着严格不变的关系,这就可以达到电机转速恒定的目的。

网友H:
看到减速齿轮了啊

网友I:
看起来真是颇有历史的产品了

网友J:
可爱的小电机

网友K:
好详细,应该来个1TB的

网友L:
资料、器件的保存不错,整理得很有条理!
说不定以往也看到过类似的小电机,只是不认识、没有区分其类型,而没大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