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9):
送电,电源模块炸,更换新电源,再炸。
功率驱动模块,指示灯显示绿灯。
有什么好建议。

网友A:
上电之前检查了吗?三相进线端子是否短路了?另外,S120的电源是什么?ALM?还是...?有预充电电路的问题没?最好是检查一下自己的接线,是不是按照推荐的接线电路图接线?

网友B:
我这里有个类似的问题是 输出线路电缆磨破皮短路 你先看看驱动器有没有炸模块的

网友C:
这个情况还是有短路的地方,建议送修。

网友D:
炸了,得仔细检查测量下有无短路什么的。这东西不便宜炸不起呀

楼主:
结案:输出模块故障,替换后,再更换新电源模块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