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9):
  在红外成像领域

  通过不同点之间的温度比较

  来确定设备故障的严重程度

  是工程师常用的技巧

  但是如何能够快速确定点与点之间的温差

  提高红外热像工程师的工作效率呢

  FLIR T500 温差计算功能可以做到这一点

  温差计算是FLIR红外热成像仪的一个独特功能

  利用这个功能

  工程师可以取两个点进行分析

  迅速找出其温差并作出判断

  那么,如何使用FLIR T500的温差计算功能呢

  小菲已为您整理好使用教程

  FLIR T500温差计算功能使用教程

  第一步

  找到用户预设置按钮

  点击测量功能按钮

  在右边,会看到两个用户预设置

  “用户预设置1”和“用户预设置2”按钮

  第二步

  进行用户预设置

  长按用户预设按钮3秒

  打开用户预设置的编辑菜单

  第三步

  选择测量分析点

  首先选择两个测量分析点

  选择好两个分析点之后

  再添加温差计算

  (温差计算按钮在屏幕右边,看上去有点像三角形)

  第四步

  进行温差计算

  添加好温差计算以后

  选择方框里面的最高温度减去另一点的温度

  之后,按下屏幕上向下的箭头

  即可保存用户预设置

  完成以上四个步骤之后

  就会看到分析数据显示在屏幕的左边

  两个点之间的温差

  就会一目了然的被看到

  帮助工程师迅速地判断设备的故障程度

  提高工程师的工作效率

  小菲提示:

  在使用红外热像仪的过程中

  我们往往会过度关注其“第一职能”

  而忽视热像仪的附加功能

  而这些附加功能却通常会

  让给你的工作带来极大的便利

  所以,千万不要忽视红外热像仪的附加功能!

  为了让广大工程师

  更多的发现和解锁红外热像仪的隐形功能

  小菲会持续讲解FLIR T500的更多附加功能

  下一期,小菲将教您

  如何进行“屏幕导航”

  一定要关注我们噢!

网友A(2018-09-10):
两点间的温度差值计算,看起来是个小功能,却能够带来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