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台达PLC通电报错,灯闪烁!能下载梯形图吗?

楼主(2018-07-09):
台达的这款PLC通电报错灯闪烁!请问是什么问题!这种情况用电脑能连上下载梯形图吗?

网友A:
报错情况下通常是可以读出程序的。
最好是连上电脑软件,看能不能读到错误代码,有代码就好找问题

网友B:
好像是程序语法错误、运算数据超过允许时可能报错。

网友C:
闪烁还有希望能连上电脑,如果是常亮就麻烦了;
有电脑上备份程序下载到PLC内试一下,也许就好了;

网友D:
建议连接电脑
用软件看看错误原由
很多问题不难解决!
上次我们公司的一台LS的PLC因为电池电压不足导致一直输出停止灯信号!
我要求换电池,大领导不信我的,和总公司联系后人家直接让我们买一套新的PLC换了。
本来几十块钱搞定的事结果从国外进口一套花了2W多!

网友E:
用电脑连一下就知道了,一般的错误是能连上读错误代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