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炉盘的疑问

楼主(2018-07-09):
我司某机器使用功率为9KW的电炉盘进行加热,三相380V电源供应,电炉丝星型接法。在使用中发现,电炉盘中间电炉丝发红亮度要比外圈的要亮,所以星点容易被烧熔断?
1.如何确保星点不容易被熔断?(星点放在炉盘中间圆心点。)
2.为何电炉盘中间的电炉丝要比外围要红亮得多?

网友A:
用螺旋测微器测量下2处的电炉丝直径对比看看,是不是中间的要细

网友B:
    中间炉丝集中(密度大),单位面积的发热量大,因而炉丝要更亮一些。解决的办法是把中间的炉丝拉开一些,甚至拉直,可实验确定,以不太亮为原则。

网友C:
2楼方法可以一试;
另外,也许还与散热状态有关系。

网友D:
既然你星点要放中间,你的接点就得想办法在低温区连接,比如陶瓷盘的底部

网友E:
我也同意二楼的说法,自己以前买电炉丝,自己绕的时候炉丝密的地方红的就明显,也爱断。

楼主:
回复 网友A:
这个倒没注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楼主:
回复 网友B:
基本都是把螺旋拉开了才够长度绕炉盘里。

楼主:
回复 网友D:
现在是用高温保温棉包裹了

网友D:
我在做石英管加热罩时候是把接线端和发热区有个隔热间隔,线是用云母皮的线,线耳用镀银线耳,还是比较耐用,希望对你有帮助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