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变频器

楼主(2018-07-09):
控制单元6SL3040 1MA00,带两个变频器,闪烁报警A01482和A32885,也不停机,这是什么原因,有没有老师傅遇到过?

楼主:
4.8kw的伺服电机,额定电流11.6A,限流26.4A,因为是频繁启动的,检测电流是12A到20A左右,电机温度78度,感觉很不正常。

网友A:
如果是国产的西门子电机,温度是偏高的,手头没手册不知到报警的具体意思

网友B:
A应该是警告吧,不是报警。

网友C:
仅供参考

网友D:
报警不停机是对的,但是这两个报警为什么呢?难道说参数设置有瑕疵?尽管不影响运行,但还是存在隐患的。尤其是编码器,没有编码器有专门的设置,为什么会报没有编码器的警告呢?诧异。

楼主:
回复 网友B:
A是报警.F是故障,报警不停机,故障就会停机。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机温度高问题已经解决,是负载问题,现已没有温升,带载温度大约48度,但是报警依然存在A32885.A01482

楼主:
现在怀疑是不是驱动器到伺服电机的这个编码器线有问题了造成报文不同步了?准备更换试一下。

楼主:
更换编码器线后报警依然存在。A01482,A328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