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9):
各位师傅,请问富士ryh401F5vv2驱动器报DL1什么原因,如何解决,有没有手册发给我一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位师傅,请问富士ryh401F5vv2驱动器报DL1什么原因,如何解决,有没有手册发给我一份。

ABS数据丢失。

造成DL1的原因有以下:
1、编码器连接线断线。
2、电池电量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