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大家发一个电磁阀线圈,好像交直流通用,有谁见过?

楼主(2018-07-09):
给大家发一个电磁阀线圈,好像交直流通用,有谁见过?交流48V和直流24V都可以用,不知道我这样理解对不对?

网友A:
交流的线圈,降低电压就可以用于直流电路,这没有什么奥妙,电工基础好的话,用脚趾头想一想就明白。
我曾经在这里发表过24V交流接触器用18V左右的直流电压试验结果证明上面所说。

网友B:
交流48V,直流用DC24V,二个都可以用,没错;

网友C:
的确是是两种电压都可以使用的!
怎么编码都一样?
都是进口货啊!
匈牙利和德国,哪个更贵?

网友D:
交直流都能用的?拆开看看是不是有个桥堆?

网友E:
呵呵,这个不建议你用于交流

网友F:
回复 网友E:
能说具体点吗?是因为什么?

网友G:
以前也见过接触器交直流两用的,不过还真没怎么考虑过。

网友H:
里面接了个二极管吧?单相半波整流?

网友I:
1楼回复,可直接忽略掉“用脚趾头”几个字而看其余内容;因为,通常我也不习惯用脚趾头想问题
1楼层主,其回复一直认真而可信,是我在该论坛尊敬的先生之一。
8楼所说,亦可参考。
记得以前,交流接触器有过交流吸合、直流保持的做法。
有一次,好像权宜用过将直流线圈继电器、经整流后接于交流电源中(相应电压,当时用户一时未找到相应备件)。
交直流两用的电器,能够方便使用。
觉得新奇的元件,可以在“电工技术”介绍;
能够确实是新颖、奇特更好,但即使为部分人司空见惯,也无不可。

网友J:
真的没有用过交直流通用的,感觉挺新奇的。

网友K:
楼主理解应该没错。里面不知道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网友D:
交直流都能用的?拆开看看是不是有个桥堆?

不用增加什么元件,可以直接使用,关键在于交流线圈可以降压直接用在直流电路,但反过来直流线圈就不能用于交流电路。

交流电磁铁与直流电磁铁的区别在于前者的铁芯上有一个短路环。

交流线圈与直流线圈的区别在于阻抗(感抗和直流电阻)不同。也就是说,同一个线圈(电感)在直流电路,阻抗仅仅是直流电阻;而在交流电路,阻抗则为感抗+直流电阻。

所以,交直流两用电磁线圈实质就是一个交流电磁线圈。

网友L:
这样的东西很常见,做电气维修不要好高骛远,电工基础理论知识要打牢

网友M:
以前貌似试验过,交流继电器用在直流上貌似不行,好像会颤动。这种交流48v电磁阀、如果用直流48v会发热烧毁吗?

网友N:
交直流两用的中继用过,电磁阀没有用过。

网友A:
引用 网友M:
以前貌似试验过,交流继电器用在直流上貌似不行,好像会颤动。这种交流48v电磁阀、如果用直流48v会发热烧毁吗?
恰恰相反,直流继电器用于交流电路才会抖动,因为直流继电器的铁芯上没有短路环。

交流48V电磁阀,如果用直流48V肯定会发热烧毁,因为同一个线圈,直流电阻肯定要比交流电阻(感抗)小得多,接入同一电压值时,电抗小的通过的电流肯定就大。

网友O:
交流几V对应直流几V,有没有公式计算。

网友P:
第一次见,有这样的。。

网友Q:
220V AC是否能用DC 110V驱动

网友R:
今天我在客户光刻设备发现一个电磁阀线圈标注DC5V(AC9V),估计也是属于楼主的那一类

网友A:
引用 网友O:
交流几V对应直流几V,有没有公式计算。

你可以通过交流阻抗与直流电阻的变换进行计算。

当然了,偷懒的话可以直接测量线圈的直流电阻再用欧姆定律进行计算就可以得出直流电压。

网友A:
引用 网友Q:
220V AC是否能用DC 110V驱动

应该可以,但是否可靠就不得而知,因为没有通过计算和实践检验,仅凭估算和经验的判断。

网友S:
交流48V,直流用DC24V,二个都可以用

网友T:
就是这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