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09):
励磁忽大忽小,电枢电流很大,有时用电吹风烤一下触发板就好,什么原因,请不吝赐教。

网友A:
用电烤触发板就好,是不是触发板发潮呀,导致触发不好呀。

楼主:
触发不好是肯定的,似乎是三相引入出了问题

网友B:
励磁电流过小,电枢电流肯定跳变和飞车,估计楼主的电控箱的环境也是比较艰难,建议还是吧驱动器送到维修部做一次清洗和补焊

楼主:
换lm324万事

网友C(2019-03-10):
触发板,或电机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