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的用法询问

楼主(2018-07-09):
本人小白一直以为继电器起一个人机界面控制作用今天突然看到帖子有隔离作用求个二线或三线磁开关接线图   还有三线感应器能串联吗  如果能请大神们指点

网友A:
顶楼好像是用了几个名词或者提了几个问题:
继电器、人机界面、二线或三线磁开关(三线感应器)。
不知此处所说界面,是不是指接口或类似意义。

网友B:
不用标点符号?

楼主:
继电器如果用来隔离应该如何接线?比如三线感应器

网友C:
不知楼主小学毕业没有,不知他想说什么?要解决什么问题?

网友D:
引用 楼主:
继电器如果用来隔离应该如何接线?比如三线感应器
用传感器输出控制继电器,用继电器触点输出,可以起到电源隔离或输出反相作用。多读图纸吧,能读懂图纸才能入门。

网友E:
你做过,用一个小按钮(dc24v)控制电机(AC200V/380V)吗
没做过就先搞明白怎么做
做给,变个形式就不会啦

网友F:
楼主,你可以尝试一下多使用逗号

网友G:
3线传感器可以串级连接但是不推荐,需要串联工作可以分辨驱动各自独立继电器再将继电器触头串联即可
因为串级连接的话第二级第三级的电源均由第一个传感器提供,要求传感器输出电流大、压降低

网友H:
对于三线的接近或者光电开关,在开关本体上有接线图,或者说明书上都有。三线的开关可以串接使用,比如NPN的输出作为第二个三线制开关的电源负极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  明白了  我想的复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谢谢明白了  三线串联先要区别是NPN和pNP  。 哪PNP输出是正极吗

网友I:
继电器的隔离是指低级电压与高级电压的的隔离,可以用低电压控制高电压。类似光耦的隔离效果,可以将两套电源系统进行隔离,互不干扰。也可以对平级的电源系统进行隔离,一般按器件的标称规格进行设计。

网友H:
回复 楼主:
NPN输出是低电位,PNP输出是高电位,正极

网友J:
感应开关控制小型继电器线圈,继电器触点给PLC输入点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