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8-07-10):
断路器里说的热脱口和磁脱扣是什么意思?如何去理解?

网友A:
热脱扣是过热保护,磁脱扣是短路保护。

网友B:
热脱扣和磁脱扣通常应如1楼所说;
热脱扣是利用电流(通过某发热元件)的热效应(作用于双金属片),作为过载保护。

网友C:
一楼说的没错。俺下面说的虽然有些画蛇添足,但可以辅助你理解。
现在的断路器,基本上至少也是复式保护,两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热保护和短路保护,对应的装置就是热脱扣器和磁脱扣器。
热脱扣:用于负载的过载保护,常见的负载类型为电机和照明两类。以图片中DZ47-60为例,C60是指的额定电流是60A,如果超过这个电流,热保护就会按照反时限原则来启动保护,就是电流过载的倍数越大,跳闸的时间越短,反之时间越长。
磁脱扣:如果发生了短路,磁脱扣会在瞬间让断路器跳闸(脱扣),所以磁脱扣也叫瞬断。那么怎么才算是短路呢?就是跟这个C60的C有关了。注意上面两张照片,一个是C60、一个是D32。C是用于照明类负载的保护、D是用于电机负载的保护。这两类负载的保护类型实质上有啥差别呢?就在于磁脱扣的设置电流不同,一般情况下,C是额定电流的8倍;D是额定电流的10倍。不同厂家可能小有差别,但D比C大是肯定的。对于上面的两个图片来说,就是C60会在电流达到480A(8倍)时瞬间脱扣(跳闸)、D32则是在电流达到320A(10倍)时瞬间脱扣。

另外,考考楼主,这两个断路器的标注上,分别有6000A、4000A的字样,这个是啥意思呢?

楼主: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兄弟的解释,现在脑子里比较清晰的了解了这个两个的区别了。至于4000A和6000A今天我去公司查一下什么意思?回头再请教你

网友C:
不用回头了,现在就 告诉你吧:
这两个数值是“极限分断电流”,就是说在断路器脱扣的时候,只能保证在此电流之内,触头能正常的脱扣,超出此值之后,那就只能自求多福了,触头可能会粘连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非常感谢哥们,么么哒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这么总结:
现在的空开一般都是同时具有热脱扣和磁脱扣,
热脱扣是过载保护,磁脱扣是短路保护。

??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可以这么总结:
现在的空开一般都是同时具有热脱扣和磁脱扣,
热脱扣是过载保护,磁脱扣是短路保护。

??
回答正确,加十分!
个人观点:这个热脱扣,如果不是那种可以调整的,其实也没啥用,还不如去掉算了,还能便宜些。但有些高端的断路器上面的热元件是可以跟热继电器一样,很容易调整整定值的,这种就很实用了,减少了接线(也变相的减少了故障)、节省了空间、更美观、看着高大上,不但实用,还是装那啥的利器。

网友E:
平常不太注意这些小细节,比如C,D的区别,6000A,4000A的意义,反正按型号报购,感谢yanli7234的详细讲解,学习了!

网友F:
热脱扣,是热保护的动作脱扣,磁脱扣是瞬跳脱扣。瞬跳脱扣,包括短路保护的动作或人为操作的脱扣。

网友G:
一般断路器这2种都有。

网友D:
今天才明白!好惭愧啊!
谢谢版主!

网友H:
对于保护的功能来讲,安全考虑最好不要动

网友I:
断路器热脱扣就是过载保护(电流通过发热变形推动触发杆,一般见效慢保护较迟),磁脱扣就是电流电磁力推动触发杆,因为电流产生的电磁力属于瞬时动作也就是适合做线路短路保护

网友J:
热了脱,碰磁也要脱
热好理解,双金属片原理
磁,永磁显然不是,电磁应该是的,电磁铁脱扣